借人气求问个材料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2-01):
由于其他版面没有这边火 所以借宝地求答案
小弟需要做一 低承重的零件 对韧性要求不高 但是一定要耐磨的零件 钢对钢的摩擦 小弟要做的零件硬度比另一个要高 (该零件工作时受到一定的冲击 但是比起冲头来 可以说是没有啥负载了)
以前用cr12mov就行了 可是后来出现了不耐磨的问题 很奇怪 但是我还是决定选择所谓更耐磨的材料
现在用的DC53 可是还是不耐磨 HRC59-62
根据之前查得的资料
我怀疑是不是存在粘着磨损
因为磨粒磨损的话 在工作环境里我想是没有硬度更高的磨粒来磨我这个零件了

昨天我请教了一个朋友 他说他做类似零件的时候用 kd11这种材料(他说是kt11 但是我查了查 没有这种材料啊 只有kd11比较接近)
这kd11是啥材料呢?
是不是skd11??
也就是dc11?
如果是的话那不是还不如dc53耐磨?

另外 还请各位大侠推荐几种耐磨材料 以及硬度等 以便让小弟有所参照

我现在想试试6542含钨的钢 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Cr12的耐磨性比Cr12MoV好,SKD11就是日本牌号的Cr12MoV,当然性能比国内的好。不知你到底什么工作环境?

网友:
楼主是什么钢材零件呢?你不说出你的零件材料又怎么选择相对适合摩擦系数好的材料呢?钢和钢之间的摩擦效果总归不如钢和铸铁之类的了。所以你提供材料的规格是很重要的

网友:
会不会是c12mov材料品质的问题呢?

网友:
把条件说清了再问如何选材料吧,不同条件下铝的耐磨性也可能是钢的数倍。

网友:
怎么发了这么多?点了几次没反应,没想到发重了这么多。能删者删了吧

网友:
如果冲击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高铬铸铁。其耐磨性很好。大多数模具钢的耐磨性都不错。GGr15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