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不到的问题~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2-01):
  各位前辈.你们好
       今天在值班期间..碰到这个一台设备
出现的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
       我们的设备在站点使用时   接上电源后  显示的是   “电机反转”
                    我们将相位转换之后有显示的是  “缺一相电”
我从站点电表开始一路测..一直测到设备的电机
   检查是否电压正常(380V的设备)...是否有电输入...是否通路..
  都没问题~~~
        后来听说   同样的另一台设备在那用也是这种情况    调到其他的站用就没事

   我就 让他们调来发电机发电    用发电机所发的电来提供这台设备用
        结果算是有点意外    可以正常使用

在这里  我想请问的是        站点的电   跟  发电机 所发的点有什么区别
  怎么接站点的电  设备不工作      接发电机的电   就可以呢
  其他站点里的电也可以让这台设备工作

     这是个问题    我想了好久  不懂!!!   请教了!!!!!!!!!

网友:
用示波仪看看站点的三相电波形,如果正常应该是相差120度的三条正玄曲线,很漂亮的。
如果相位有差距,你就有答案了。

网友:
感觉是不是变压器有一相线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会呢...
      这个跟交流直流有关系不??

网友:
其实变压器的输出有4根.其中3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一般220v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大多数负载是3根火线均衡匹配。如果有一根负载过大造成容量不足。是不是就会造成电机3相有一相显示缺相。本人不会电气。天马行空乱想。呵呵祝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enwen.soso.com/z/q189401342.htm搞电的,最基础的知识,看来你该努力了。

网友:
给你一份资料,相信你会看得懂相电压220V和线电压380V是怎么来的。三相交流电机要想转动,必须符合波形及相位角的要求,不多说了,你看看吧。。。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0Mjk4fDZkMmViYmFifDE3NTYzOTEzMjl8MHw%3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祝你节日快乐

网友:
呵呵 ,不知道你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