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熟悉渗氮工艺

楼主(2011-02-02):
最近单位接的一批项目要求对齿轮联轴器进行渗氮处理
本人对其工艺不甚了解,只知道加工非常昂贵。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供我参考

网友:
渗氮能够增加强度  有了解的朋友给他点资料  期待中

李腾 -1

网友:
    渗氮亦称氮化,是指氮在一定温度下使活性氮原子渗入钢件表面的化学热处理工艺。其目的是获得高的表面硬度、高耐磨性、高疲劳强度、红硬性和抗蚀性。
    渗氮工艺有气体、液体、固体、离子渗氮等多种。而气体渗氮应用最广。渗氮温度一般选择500~570℃左右,由于温度较低,故速度慢、时间长而单层薄。如:欲得0.3~0.5mm厚的渗氮层约需20~50小时。
    要求高硬度、高耐磨性和高疲劳极限的钢件,宜采用含Al、Ti、V等元素的钢种,如38CrMoAl。
    以提高疲劳强度为主的钢件可选用合金结构钢,如40Cr、42CrMo等。

网友:
期目的还有减小摩擦系数呢。渗碳也可以提高耐磨性,但是因温度高,变形大,所以需看具体要求。最好发个图纸,要有技术要求

网友(2011-08-01):
8Cr17Mo大家听说过这个材料么,我们氮化时总是有问题,1氮化层不均匀,2氮化层厚度不够,3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