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纹钢~求助

楼主(2011-02-04):
大家过年好~~~小弟想问下花纹钢是怎么制作的?~~不锈钢花纹钢是怎么做的~~?希望各位高手认真解答下小弟的问题~~万分的感谢~

网友:
到QBQ里看村长的帖子吧

网友:
混乱啊,好多花纹钢是酸腐蚀的而成的花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odongbeiren你好~~QBQ是啥啊?

网友:
问些有难度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对您说没难度啊~~~~~那您就跟小弟说下吧~~~要不加下QQ673120005~~~

网友:
花纹钢一般是由相同(不同)的钢材通过加热,折叠或者扭转锻打。如此反复。可以达到几十层。这样锻打后淬火的刀具硬度高韧性好,刃口锋利(主要是刃口微观下呈现锯齿状).并且刀具磨出后再酸洗,其表面呈现各种花纹。观赏性也很好。

网友:
轻兵器论坛里有个叫“村长”的高人,他自己能加热,锻打,做出好些花纹钢,也对外出售的。用含碳量不同的钢,反复叠加锻打,要尽量隔绝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