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Proe---请教

楼主(2011-02-04):
新手想学Proe。经朋友推荐我用迅雷下了个50的野火破解版。自己搞了几天安装上了,哈!(搞了几个视频,边看边学哈)
在新建---零件---草绘---拉伸,之后打孔(选取面、孔径、深度后)怎么打不上啊?电脑没反应。(做抽壳、倒圆角、直角都可以的)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楼主没有注意打孔的方向;或者孔的直径太小,看不清楚啊?

网友:
感觉先学基于WINDOWS平台的几个比较容易上手,而且越来越觉得再过几年都要做成一样的了
相对来说UNIX平台搬过来的有点硬邦邦的感觉

网友:
打孔是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的特征,选项比较多,估计你是没有定义孔的放置方式和放置位置。
另外,现在有免安装的Pro/E,不用费几天力气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