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机器上拆下来一个直齿轮 怎么样仿制一个?

楼主(2011-02-05):
拆下一个齿轮来 我们能数出他的齿数 但是分度圆直径 模数 齿根圆 等别的所有的参数怎么得到?

网友:
如果是直齿轮知道齿数和外径就能计算出模数和其它尺寸来。外径=模数×(齿数+2),这是标准直齿轮的算法。

网友:
直接在电脑上计算下  先测绘外形 再根据尺寸数据推算出齿轮的技术参数

网友:
电动工具里面的斜面锥柱齿轮怎么测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啥也不会啊!  郁闷啊 焦急啊!

网友:
标准齿轮的分度圆直径d=m(模数)*z(齿数)。那么齿顶圆直径da=m*(z+2)所以m=d/(z+2)
齿根圆df=m*(z-2.5)。但是前提是标准齿轮。

网友:
我记得我好像学过,不过又还给老师了 嘿嘿

网友:
眼熟,在学校都会,工作了不用了

网友:
用齿高圆直径 da=(z+2*1)m
和齿根圆直径 df=(z-2*1-2*0.25)m
非别算出m值,以减小测量误差

只要它是标准齿轮,有了m(模数)和z(齿数) 它就是你的了!~压力角a=20(我国规定的)
分度圆d=mz
齿顶高ha=m
齿根高hf=(1+0.25)m
齿顶圆直径da=~
齿根圆直径df=~
基园直径db=dcosa
齿距p=3.14*m
齿厚=齿槽宽s=e=3.14*m/2

希望对你有用!但感觉自己加工一个齿轮还是有点不值
在市场上买的话会更实惠一点~

网友:
我有传过测绘齿轮的资料,你去找找,虽然我是菜鸟,但是我还是要说你的问题有点白痴!

网友:
大家说的很详细,如果是标准的齿轮就按照计算公式推算实在不行就拍张图片用扫我或者破衣进行逆向

网友:
要是磨损的很严重的话就去测一下中心距,按六楼的公式算。基本没什么问题。做过几次测绘,一般都按照标准齿轮计算,有变位就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计算,推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常用的,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