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键槽如何加工速度快

楼主(2011-02-05):
目前用火花机加工的,10块钱一件,觉得速度不够快?是否有效率更高的加工方法,价格是多少?

网友:
你这是盲孔只能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我也觉得只能用电火花

网友:
加工一个退刀孔 刨削

网友:
钻个孔或内孔挖个台阶,用插床,一刀一个,精度好,速度快

网友(点评):
真有种,一刀插一个槽出来 猛就一个字

网友(点评):
一刀插一个槽,效率实在太高了

网友:
其实插床也可以!应该比电火花加工费用省钱吧!

网友:
我们都是用插床的,挺快的。

网友:
如果有退刀槽,用插床应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