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棍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1-02-05):
胶棍是怎么做的,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按用途可分为造纸胶辊、印染胶辊、印刷胶辊、砻谷胶辊、冶金胶辊及油印胶辊等;   按表面形态可分为平辊和花纹胶辊;   按材料又可分为丁基胶辊、丁腈胶辊、聚氨酯胶辊及硅橡胶胶辊等。   一般由外层胶、硬质胶层、金属芯、辊颈和通气孔组成。   其加工包括辊芯喷砂、黏合处理、贴胶成型、包布、铁丝缠绕、硫化罐硫化及表面加工等工序。   胶辊主要应用于造纸、印染、印刷、粮食加工、冶金、塑料加工等方面。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我们是生产胶辊的厂家,有这方面的资料,不知楼主是问?

楼主:
谢了,我主要是想了解下,现在做自动机这快上面用的比较多,但是就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