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制高压油管接头的规格

楼主(2011-02-05):
各位老师:大家新年好!
        我们单位从液压站供应商配套的液压系统中,英制高压油管的接头在安装过程中稍不注意就乱丝。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高压软管的接头配合有点松。不知是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请老师能教给我一个相应的判定方法。如果有实际标准图就更好了,我可以用相应的测量工具来测量。
        我们用的是一吋的软管.软管端是凹形内丝,对应的钢管接头是凸形外丝.再次对好心的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祝您们全家幸福!

网友:
是G1寸,还是ZG1寸,还有Z1寸。另M33X2量出来也是直径33MM。你一定要买一个镙蚊规来测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测量了过渡接头丝扣是12牙,其丝扣两端的外径不同,所以应该是ZG规格.现在的问题是对应的软管接头的相应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乱扣的现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