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轴控制器

楼主(2011-02-05):
3轴控制器那位有做.做点胶,焊锡用

网友:
我有成品的4轴控制器可以实现楼主需要,请楼主详细介绍您的控制要求。

楼主:
你在那里,联系方式是什么,

网友:
高手,介绍下三轴控制器,小弟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就是数控机床的系统,我要的只不过是简化了的,功能没有那么多

网友:
4轴控制卡,基于FPGA+SOC结构。轴控制模式:①脉冲输出  ②脉冲输出+编码器反馈。编码器输入:4路轴反馈+1路手轮,四倍频增量式,最高频率: 12.5MHz。脉冲差分输出,最高频率8MHZ,可设为OUT/DIR或CW/CCW。32路光隔IO输入,24路通用+8路手轮IO(可当通用IO)。12路IO输出,8达林顿输出,4路光隔输出(电机使能)。1路PWM脉冲/12位DA模拟量输出:PWM频率范围1-1000000HZ;12位DA输出范围±10V

有其他问题可QQ530815115联系我。

网友:
这种控制市场很多,也十分成熟,看你控制要求高不高,对位置不是太高,可用PLC加步近就能完成的。现在有PLC能发四路脉冲的。

楼主:
谢谢.本人也在网上看到很多三轴控制器.但是不知道那个厂家的比较稳定.一直在寻找中,

网友:
3个轴带斜直线插补的设备我们做个,在我们公司网站上就有机台,楼主可以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