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加工,只用车床可以达到加工要求吗?

楼主(2011-02-05):
这个工件怎么加工,只用车床可以达到加工要求吗?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
位置0.25的公差,其余自有公差,没问题

网友:
讨论什么?粗活,这个都干不了,就别干机械这一行了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一般做车床的熟练工,只要设备没故障,都能做到1丝以内的公差。当初我们实习的时候,师傅就要求我们阶梯轴1丝内公差才算合格。

正负0.25,也就是25丝的公差,好吧,说句实话,一个学徒培训3个月,他就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
确实 这么大的公差 没问题

楼主:
请大家看清图纸?工件大小要只用车床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零件我看了一下,材质仿佛是413的,不知道你是用锻打料还是铸造料?机械加工在车床上是可以加工出来,但是你必须要有加高30或加高50车床。车外圆用一顶一夹三爪卡盘。钻外圆上的孔就看你的批量。批量大可以设计专用卡盘,批量小就用四爪卡盘就可以

网友:
普车,CNC都可以做没什么难度。

楼主:
材质30CRMO锻打件,中间是四方,两头是圆的。我自己也知道这个件可以在车床上可以完成关键是速度!在50车床上什么样的工艺保证图纸尺寸同时速度更快!

网友:
建议使用立车加工

网友:
零件本身要求不高
我觉得要上四爪
比较容易保证

楼主:
各位大侠能给写个加工工艺吗?

网友:
这活找个熟练的普车师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啊,那么大的零件车床没问题吗?成本比镗床低吗

网友:
这个工件有200公斤啦,+-0.25的位置公差要好精确的装夹才能保证.车床是可以车但一定要想好方法

网友:
有些师傅要看清楚零件的大小,别看一眼就乱发表,这几种零件还是用立车安全一点。

楼主:
这个工件净重1吨毛坯1.7吨,50车床应该没问题关键看工艺速度!

网友:
如果一只两只就车一下算了 要是有量建议铸造

网友:
应该告知你有什么样的设备,设备的行程是多少,有没有量。这个产品比较大,数量多少也会影响工艺的安排。

网友:
用卧车也可以 干,但装夹很麻烦,效率不会很高,用立车和卧搪加工最理想。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是老板还是技术主管?如果是老板,那。。。。如果想增加知识。。。给个准话。我现在就加工比这个略大点的活。加高50,材质铸造304,  8小时平均每台车加工11个左右。

网友:
用工装就可以加工了啊、、、应该不难才是

网友:
机加工博大精深啊!

楼主:
我是技术主管,我们用50车床加工范围1000X1500.这个件是30CRMO锻件量比较大有200件。我们立车在干其他活没时间做这个。请大家给个理想的加工工艺,先谢了!

网友:
简单的粗活,问题是你不用立车,找茬吗?你还是技术主管?我只能说一句,干不了就别干,安全第一,出了事故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除了两侧盲孔有点难度,其余在车床加工可以

网友:
一般普车工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
完全可以!卡一端,俩端校圆!

网友:
    别吹啊!!不好加工!!有难度!!太大了。670长的空还得搪。而且还有位置度!!!不好做!!

网友: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往小,大,量方向跑都不是很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