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材料的管材焊接

楼主(2011-02-06):
铸铁管2MM厚和熟铁管2MM厚用什么方法能焊接在一起,或有什么特殊的焊条焊接或其他特殊工艺。焊接在一起不漏水就行。请各位大侠老师傅们多指教

网友:
我也想从楼主的帖子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希望大虾们不吝赐教哦~

网友:
我也想从中学习一下,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
我现在用不锈钢焊条焊在铸铁的管子上焊一圈作为材料的过度,再用普通焊条和熟铁管连接。可是铸铁管的焊接处还是有点阴水,可以接上但达不到不漏水的标准。

网友:
其实还有一点渗漏的原因是,铸铁在不锈钢焊条焊接后产生较大的应力,而铸铁焊接后的部位呈白口状态。自然就容易产生裂纹。所以
1最好先预热。
2采用低氢型焊条以减小裂纹倾向。
3焊接后敲击,保温200-300度左右。以消除或者减小应力。

网友:
用钎焊最简单了,工艺和设备都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啊,可是我现在不具备那个条件。也不是经常会碰到这种焊接。以后有条件会试试的

网友:
可以采用万能210焊材,或者是,其他的几个型号的焊材。需要时可以联系我。

网友:
熟铁管是什么型号的铁管呀?对碳含量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普通的45钢无缝气管弯头,焊接在一起没问题,就是有点受压力时阴油

网友:
哦 呵呵!又长见识了,谢谢各位的无私奉献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仅仅是阴油,可以采用一些高分子材料或者大家说的修补剂在表面涂一层,就不会漏了。呵呵,俺也做这个啊。再做一次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涂东西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可是不达标准,要的不少这个效果
先谢谢朋友了,只是想做到焊接不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有种焊材叫WE777,价格在550元/磅(不含运费)。他的焊接效果很好的,我们自己都用的。肯定保证不会出现裂纹、渗漏的情况。联系我也了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侠指教,我们不是批量加工,所以也不想花那么大的代价去买那么贵的焊条。
总之记下了WE777焊条可以完成,也算长见识了吧

网友(2011-03-12):
兄弟,拿来我帮你焊,别说漏油,保证达到防漏气级别。顺德的。手机13825563457,QQ94522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