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 现金悬赏

楼主(2011-02-06):
小弟想整台机器 用于把卷筒白纸双面染上同样颜色  有办法的兄弟可以联系。社区短消息。

楼主:
小弟表达得可能不是很具体 有什么不明白的问下 小弟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大尺寸的卷筒白纸,纸的质地,遇水会变形吗?用途最好不妨明确点/

楼主:
最大宽度在一米15左右 单面有光纸 克重28克 遇水不会变形 30秒内不会渗透  染色后 用于剪纸和迷信纸  加工后成品称五色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求可能不会太大,自动化程度也不会要求太高,但毕竟设备是需要投入的,可能不划算。建议还是手工吧。

楼主:
我是拿来自己用的 不是作为商品出售 由于加工量不小 不可能用手工做的 市场上的柔印机 凹印机 烘干方式不适合我,我想要的是蒸汽烘缸干燥 不想用电热 这样成本太高 另外印刷机好象是用油墨 我是用染料 不知道能不能用 所以不敢买 如果朋友你有办法可告诉我投入多少 我能承受也是没有问题的 图片中是染单面的机器 我已经有了 我想做台染双面的出来

网友:
用染料,要加油性添加剂,抗渗,抗收缩,双面染,收卷有困难,要加长干燥段,这个,要试验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中是染单面的机器 我已经有了 我想做台染双面的出来”。在“染单面的机器”结构上做些改进,与原来同样的着色方式,在涂料工序的上方加一套装置,加几个导辊使纸面绕着经过上方,再进入烘干和收卷辊筒。

楼主:
我不知道印刷机器的设计 我最不明白就是怎么双面染。 收卷上有什么困难呢?这台单面的机器使用的时候是烘缸加热后转动收纸辊贴着烘缸面   纸的一面走在上色辊上(上色辊现在的是镜面的棍下是染料槽)纸面带上染料后 上了烘缸会自然的贴紧。干燥后如果没有收纸辊也一样会脱落 。加长干燥段?加大烘缸直径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稍加改进可以实现:做法:上方再设置染料槽,增加导辊带动纸张往上移动,从侧面给另一面上色,再进入烘干和收卷辊筒。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单面机器的上色方式本身就存在上料不能有效的控制 有时机器转速慢的时候 上料过多 纸没能及时的进入烘缸就被浸透了 形成断纸 如果按照您的方法 会不会存在在染第2面的时候 就断纸? 如果上料很均匀的话或许不会 ,如果用原有的上色方法的话可能会断 因

网友:
不要用辊式烘干,用钢带烘干方式,在钢带上染,之后烘干,两个钢带转折,就可以两面染,

这个东西很简单,哪有想的那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方法我不是很明白 在钢带上怎么染 ?染后又怎么烘干? 有把握吗 朋友怎么联系啊?

网友:
我在很多年前帮哥哥去昆山的一家企业去给铜版纸染色,我哥说染的颜色比胶印更均匀,记得那条线有很多个传动辊,其余的真想不起来了

网友:
克重低的,都得这么玩,否则容易拉断,特别在湿状态,
纸铺在钢带上染,用涂辊也可以,拉力很弱的,用喷涂,
钢带下面装加热槽板,烘干

楼主:
铜版纸的克重最轻的都在70克每平方米  它抗渗透能力也很高 所以能行径很远 如果有好的施胶度 它甚至能完全浸入染料再扯出也不会断 这个不能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热槽板用什么加热? 纸铺在钢带上能保证平整吗? 不平整皱了也就是废品了

网友:
你这个纸,抗拉力能力一定很低,基本不能用辊式设备,只能铺平了玩,在平状态染,马上就烘干,烘干以后才能收卷

网友:
加热,用电或蒸汽都可以,铺平,很简单,钢带中部装凸度辊就可以,都非常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能保证纸能平整的贴着钢带行进应该是可行的  剩下就是 给纸和收卷纸方面要能同步 这样纸就能完整的染出来

网友:
你这个设备很简单,没有技术难度,你按我说的,一步一步玩就可以,你找人设计非标设备,不太现实,成本也受不了,只能自己玩,我告诉你怎么玩,不必花银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要自己玩得成啊`` 你能帮我整张图纸出来吗?

网友:
画图的成本是很高的,一个工程师很高的薪水,一定是大设备才可能作非标设计,小东西基本没有可能,你有问题,提出来,我详细告诉你怎么玩,你不必花银子,很难以负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你说的我基本不明白。能简单的画张图 把机器的模样 整出来吗?或者类似的机器也可以 我基本想象不出你所说的结构。给纸和收纸在哪里。

网友:
多大的卷?卷心多大?告诉我,

楼主:
一般纸的卷筒直径在40CM以上就能符合实际生产了 。先用的卷心是用80的水管卷取

网友:
用自动线的话,要有放卷机和收卷机,变频的,还要摆动活套,控制张力的,
这样吧,你自己的预算是多少?我告诉你,是否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五万左右 太高能买印刷机来改了

网友:
你自己攒,就可以,找人设计,再做,台数多也可以,少于50台,很困难,
建议你买二手印刷机,自己改,我这里,主要是设计费用太高,你没法负担,

楼主:
额``设计的费用要多少呢? 对你来说也许是很简单的问题,对于我 连大概的模样都想象不出来。能给个大概的模样吗 我看下能理解吗?

网友:
大虾学机械的吗?有些基础知识可以深入聊一下,假如大虾没有任何设备的基础,就不必白费这个力气,你可以从论坛雇个人,你满意,他能给你干活就行了,

楼主:
机械基础我是没有拉,按我的想象的话是不是想传送带一样 然后纸在上面走染后卷取,不过纸页没反转的情况下怎么染另一面呢?

网友:
染过一面后,用翻转辊转到下一面就可以了,阁下没有机械的基础,看来没办法玩了,玩设备,或者有基础,人家指点,听明白了自己玩,这样省事,而且省银子,或者有银子,人家替你玩,你要解决的办法和结果,

楼主:
谢谢你的提点,钢带的传送与烘干我已经想好了。不过我对印刷不是很了解,如果选用涂染的话应该选择什么辊来作业?上料的量怎么做到能控制。

网友:
前面的你明白就好了,其实很简单,
涂染要根据你涂料的性能定,是水性的?还是油性的,这个与表面张力有一定关系,油性的,用胶辊就可以,涂料斗有一个倾斜角,涂料可以布在辊子上,还要有一个聚氨酯的刮板,与辊子的压力可以调节,这样就可以调节料的厚薄,
水性的,要用胶带的方式涂布,涂料布在胶带上,刮平,胶带转到下方以后,由胶辊压在纸上,但速度要与钢带一致,否则就把纸拉断了,
还有什么问题,都说出来,这类简单问题,直接交流一下就可以了,根本不必花费银子,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想到的干燥方式是电加热 模仿烘道来做。现在回头想象这机器应该直接加热钢带才是最有效率的,钢带是运动的 怎么加热钢带呢 ?钢带下装加热槽板 技巧上不明白 ,钢带应该与热源有接触啊。 把钢带导辊都整蒸汽容器? 呵呵

网友:
钢带下面做一个箱子,箱子里有电加热管,还有循环风机,箱子与钢带的密封采用四氟材料,耐磨,低阻力,耐高温,
用钢带加热,可以保证纸张的平整,染色均匀,不拉断,这是你采用低克重、劣质纸张的唯一选择,哈哈,

有其它问题,最好一并提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蒸汽加热的话应该怎么做?

网友:
蒸汽加热,是一个钢带箱加热贴纸的钢带
钢带箱你这么做,钢带与贴纸钢带类似,也是传动的,边板是不锈钢板,内贴四氟板,与钢带密封,
两个钢带传热
钢带箱通蒸汽,加疏水及压力控制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