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剖切面是如何做出来的

楼主(2011-02-06):
展览中经常看到如图所示被切开的设备,还看到过电机线包也被很整齐的切开的,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把该切得切开然后再组装。

网友:
是不是组合机床?没看清图片是什么设备

网友:
只是模型,按照切开面加工就行

网友:
这种模型不是切出来的。是通过设计、加工出来的。既费时间又费财力,不是一般的小公司能够承受的。一般讲这种模型的造价是正式产品的5倍左右。模型里面的零部件全是货真价实的正式产品零件,并且装配要求是非常高的。表面及内部的处理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讲一个模型的使用寿命在5年左右。维护保养花费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买汽车去4S店,只有绝对的大店,例如销售全国前几位才有半剖车模型在那里展示的。一个半剖车是整价格车的五倍,没点实力,厂家是不会送去摆样的。

网友:
这个是汽车剖面图吗% S5 T3 R9 k6 L0 k8 a
不是很清晰

网友:
见过好多这样的东西,我也以为是拿产品再剖开来生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