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用ANSYS和COSMOSXpress分析结果不同??

楼主(2011-02-06):
相同的一个简单零件:

我分别用ANSYS和solidworks自带的设计分析工具COSMOSXpress简单分析
                                             约束:两个通孔
                                             press:  蓝色面   面平均施力10000N

下面分别是ANSYS和COSMOSXpress的分析结果:
ANSYS:

COSMOSXpress:

我刚刚接触ANSYS   为什么分析相同的简单零件结果会不同,还是这里面存在其他的问题,还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那个什么xpress的,其实就是个介绍性的版本。让你知道simulation(cosmosworks)是如何运作的。只有其专业版和高级专业版才是用来分析的。

网友:
得说清楚,你要分析什么,变形量、应力还是应变?另外,我也没看到你做的两个结果,哪里不同了。

网友:
ansys引力分析很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些了解了。。。那就用专业的软件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一些问题更多的反映出我对有限元这块基础知识掌握的不足。。。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