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SC故障,请高手帮小弟诊断一下

楼主(2011-02-07):
前几天,一台西门子802SC系统的数控车床在加工过程中突然停止,报警提示软限位超行程。可复位复不了,更糟糕的是现在里面的程序参数全部丢失。前几天已出现过超行程报警,加工程序走完最后一个程序时自动停止,每次都要复位后从新回零。烦请高手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行程模块坏了没?如有必要更换模块

网友:
再可以看看行程开关坏了没?

网友:
软限位超程,一般是程序编的有些问题。

楼主:
限位没有问题,程序一直没有变化过,以前没有超行程报警。现在面板提示伺服错误,驱动器都无法使能,我不明白怎么数据会丢失,而且现在参数输进去后不给保存。

网友:
西门子的伺服还是第三方伺服?另外,你肯定是软限位超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位没有问题,程序一直没有变化过,以前没有超行程报警。现在面板提示伺服错误,驱动器都无法使能,我不明 ...

在诊断 里面-先输入口令 制造商级别 然后在--调试---按数据存储上电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用制造商口令进去已经可以参数存储了!驱动器就是西门子驱动器,我测量了硬件限位开关都是好的,我现在用手转丝杆,已经把刀架转回原来的位置,但报警还是消除不了,021614报警!请问行程模块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行程开关卡死了,
一般021614报警,按复位就可以啦,是哪个轴超行程啊??
按7楼的方法修改一下参数,记忆参考点就好啦。
还有就是西门子系统的机子,长时间不用,也会丢数据,你的机子多么年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限位报警,是机场参数设定的最大距离报警。
是X轴或Z轴  机械数据超出 参数规定值
移动行程开关位置。再回参考点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l0 U; G% O3 f7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