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1-02-07):
想做一个小工装,专门用于钻一个小孔:

零件材料是铸铝的,孔尺寸D5mm,深度5mm, 通孔。

想这么做: 买一个小电机,几百瓦的就可以(手枪钻就可以很轻松搞定),轴上直接装一个夹头,装上D5的普通麻花钻,直接钻。

希望电机的尺寸尽量小些,但要连续工作。220V的最好。

哪位给个建议,什么类型/型号的电机合适?

多谢

网友:
有220V的直流电机,只要扭矩和功率够就行。

网友:
有220V的直流电机,只要扭矩和功率够就行

网友(点评):
能提供型号的建议就更好了

网友:
直接用手枪钻改不就得了

网友:
直接买个手握型的手枪转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5#的建议,自己外部做个固定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方便

网友:
五楼建议蛮好
那样就省很多事
而且做起来还是蛮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唯一的麻烦就是枪钻外形不太规矩,做个支架,调整平行等。如过有合适的带座电机,不是比较省事么。
多谢您的建议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的功率和扭矩是多大的?洗衣机里用的电机就是220V的直流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普通双缸洗衣机里面有两个洗衣机,但都是交流220V的。甩干的那个电机都是二级的,如果轴直接连接钻头夹的话,速度太快。功率也有一点小。洗涤的那个电机功率比较接近,转速也差不多,但是那种结构不太好连接。

网友:
直接上机电市场选。
是否可参考http://tailike.com/cgsjj.asp

网友:
只要配一个电机转速调整好就OK了,电钻不可用,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铝件,怎么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