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组合导叶式的海水发电单元

楼主(2011-02-08):
一、 概述:
  目前本技术处于设计阶段,只经过模型在空气和水池中模拟海浪进行试验,证明了本技术的关键—— 叶轮机“导叶”在上下水流的作用下可以产生定向的推力,使叶轮机持续向一个方向转动的原理是可行和可靠的,那么也就证明可以带动发电机发电了。
大家已经知道海浪波能发电功率较小的问题难以突破,但本技术已经解决了此问题,实现了大面积海浪“波能”的利用,单机发出较大功率的电能。
    二、 技术简介:以下均以“四个叶轮机”所组成较大发电功率的“组合式发电单元”为例,结合图示加以介绍:(实际叶轮机的选用个数由设计决定)
  1、组合式发电单元工作示意图:用两个图来表示。

    1.1  右上图是组合式发电单元中一个叶轮机在垂直轴面上的工作示意图,虚线代表海浪,点划线是主轴线,双点划线代表整机中心线。其中:
    *    图中1是叶轮机上直径很大的浮体。

    *    图中2是位于发电单元中心的交流或直流发电机及浮体。
    *    图中3是叶轮机上的三圈导叶总成。
    *    图中4是叶轮机三圈环状导叶架。
    *    图中11是通向发电单元中心发电机的水平传动轴。
    1.2   右下图是组合式发电单元四个叶轮机和一个发电机的水平布置图,图中点划线代表三圈环状导叶架及均布的导叶总成。其中:
   *    图中1是叶轮机上的直径很大的浮体。
    *    图中2是位于发电单元中心的交流或直流发电机。
    *    图中11是通向发电机第一级已加速的水平传动轴。
    2  发电单元的结构特点:
  【连载:请提出疑问和建议,先谢谢!】

楼主:
(接上页)
2、  发电单元的结构特点:
2.1  海面上的部分:四个叶轮机浮体和中间发电机下的浮体有足够浮力支撑海面上的“四足”构架平台,这个构架跨度应大于两倍以上本海区的最大波长,“四足”构架中心全封闭的机房内,设置发电机。
2.2  海面下的部分:叶轮机叶轮上圆周均布的导叶架的众多“短”导叶,在4个点划线组成的“圆圈”范围内大面积的接触和转化海浪波能。
2.3  空间位置特点:整机锚定在海底,自由漂浮在海面上,导叶低于最低波谷即可。整机相对于海浪的波动近似静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   叶轮机的导叶半径和导叶密度选用不易太大。
*   一台发电单元的叶轮机选用台数为偶数,中心不易设置叶轮机。
*   当“集群”建站时,发电场每个发电单元间设置距离应大于单机直径的1.5倍为宜。
2.4  运转特性:由于叶轮机选用为偶数,对角互为反转,故无自转扭矩。四个叶轮机三圈导叶虽然线速度并不慢,但主轴转速非常慢(预计30转/分以下)。叶轮机转矩通过齿轮付加速后的水平传动轴接入发电机的减速箱,经进一步加速后带动发电机发电。
2.5  发电功率预算:预计4个叶轮机为一发电单元组合的较大功率单机的发电功率可达200KW/台,估算如下。(均按“保守取值”估算)
设:叶轮机半径30米,浮体半径10米,导叶总成长约8米,导叶长约0.5—1米,叶轮机(对角线)的中心距90米,则整机直径约150米左右。
估算:单个叶轮机则覆盖海浪面积约2500平方米,四台叶轮机导叶约覆盖10000平方米海浪;如果导叶总成的间隔密度按1:5均布,则导叶“做功”的面积约2000平方米。若海浪年平均能量为1KW/平米,按10%的综合转换率计算,那么每发电单元设置4个60米直径叶轮机的平均发电功率可达200KW/台。
三、 本技术的工作原理:
1、  发电单元漂浮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原因:
因为在海面上的大面积漂浮刚体会同时受到上下波浪的互为反向的作用力,相互抵消后合力会接近于零,譬如处于漂浮状态的海上船只船体越大越平稳的道理也是如此。如果发电单元的整体跨度大于海浪波长的几倍,那么整机相对海面近似静止而漂浮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2、  叶轮机转矩产生的原理:见左面两图。

由于在海面上整机相对海浪为近似静止状态,向上的海浪推动导叶向上运动,但受到相对静止导叶轴的限位约束,所以只能偏转Φ1角度,同时在导叶表面就产生了一个“旋转方向”的水平分力。而当向下的海浪推动导叶向下运动时,则产生了Φ2角,也会产生一个相同“旋转方向”的分力。这两个“同向的推力”连续作用在叶轮机主轴上就形成了力矩。这样大面积【众多】的导叶吸收海浪上下运动的波能推动叶轮机旋转连续做功,其转矩可观。另外当不受力时高弹力橡胶垫还使导叶始终处于Φ1和Φ2之间0°角度位置。

楼主:
3、  产生较大功率的发电原理:
3.1  海面漂浮的平稳性:由于几个(5个)浮体的浮力不但能够承担全部发电单元的重量,使其漂浮在海浪中平稳漂浮运行,同时还要有较大的盈余来克服海浪的冲力和海浪波长较长时整机的(摇摆)不平衡,其实整体覆盖海面越大就越平稳。
3.2  发电的稳定性:由于叶轮机【众多】的导叶在波浪中不但共同产生了同向的推力并形成很大的合力矩,而且这个合力矩是较平稳的带动叶轮机旋转。那么四个叶轮机再通过各自的水平传动轴加速后共同驱动一个中心发电机,就进一步的平衡了转矩,就平稳地发出了较大功率的电流。
4、  发电单元的整体强度:
4.1  单个叶轮机的刚性:尽管叶轮机的直径较大,叶轮总成上下受力会相互抵消,但是当波长较大时就会出现较大的不平衡,这样几十米直径的叶轮强度就要加强。解决方法是:用两层叶片总成平行安装,或用两层叶片总成形成与叶轮机水平面有一个小于20°的夹角安装,这样的结构就使叶轮机具有很大的抗风浪的水平刚性。
4.2  发电单元整体的刚性:由于每个叶轮机有足够的刚性,又由于海面上的“蜘蛛型”的衍架也具有足够的刚性,那么发电单元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仍然可以平稳运行,并发出更大的电来。
四、 本技术应用和开发建设:
1、  发电技术应用:

1.1  小功率发电单元的应用:投放小功率发电单元可以为灯塔、岛礁、深海养殖体等供电。
1.2  大功率发电场的应用:见右图,这是由10个各自独立的较大发电功率发电单元组成的大型发电场,是通过接插式、集群建设而成,非常便于维修和更换。其可为海岛、大陆、大型海上漂浮物和海上石油平台等设施供电。超大型海上海浪发电场则是通过更多的发电单元组建而成,可以说组成数量是无限的。

网友A:
“一种组合导叶式的海水发电单元”
市场前景和市场应用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组合导叶式的海水发电单元”
市场前景和市场应用情况如何?

本技术虽然没有进行“开发和实验”,但是其原理简单,就是所谓【导叶】通过自调整角度后,可以产生水平推力。实例有日本“自行船”技术和中国的“自行潜艇”的设计报道。本人在空气中和淡水中也证明了此原理可行。
我认为此技术已经“破解”深海海浪能量分散,单机不能发出较大功率的“世界性”难题。
市场前景——我认为非常巨大,因为它对海域的“海况和海侯”无要求。
市场应用——其具有“涌浪”比“复合”浪发电要少的特性,海况越复杂效果越好。

网友A:
期待海水发电单元市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海水发电单元市场化。

顶!我也是想啊!
可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我经济也无精力的老头。
还有朝廷也无人的凡人啊!
但我坚信这个技术必有出路,城成事在天吧!
谢谢!

楼主:
由于深海海浪波波长较短,那么海上的发电设备或浮体底部某些时候就可能会同时受到上和下的海浪推力,这就会相互抵消一部分,所以说为什么发电功率不会大的原因。
举例:小船在海浪里上下颠簸,而船越大就越平稳的原因就是大船同时会受到N个海浪的冲击,互相抵消了。

网友A:
可以先做一种小型的实验组合导叶式的海水发电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一种小型的实验组合导叶式的海水发电装置。

您的想法很对,小型的就是我第一个发电单元项目,分三步进行:
1、 做一个模型,在淡水中上下运动,验证“我已经验证的发明关键”——在上下的海浪上【导叶】是否可以吸收波能,产生同向的推力,进而产生叶轮机的转矩,带动发电机做功风电。
2、 做一个1.5米的样机,在深海大型浮体上或水深15米以上的码头边(近似深海的波能环境)进行试验验证是否可以发出电能,以及“宝贵”的实验数据。
3、 做10米直径本技术的1:1样机进行试验产品实验。
4、 至此完成了本技术的试制:进行总体测试和项目验收。
5、 完成项目报告并决策此技术是否值得开发。
可以看看至此是需要不了多少经费的,但是我还是不能为力——静待高人出现。
即使完成具体本技术的初试,但是200米样机大型发电单元的研制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进行的了。
具体研制步骤如下:
1、 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2、 联系申请“国家资助”的立项。
3、 联系大型能源企业的资助和运行。
4、 三者形成 一个链——我们是实验的技术核心+国家认可和立项支持+电力企业(如海电企业)运行和经费支持。
5、 在成功的基础上,即成立“试验厂”吸收社会“投资”,迅速地推广。
这一切的最有利的条件是技术推广容易,因为单元生产可以标准化,且不需基建投资,那么:
1、 可选海区巨大。
2、 可边投放边发电,滚动发展。
3、 可以吸收下游设备生产商的资金投入:如,海水淡化;海水电解制氢、氧和氯;海缆生产;石油钻井平台和储油设备等。
你看我一个小老头能有这么大的胆量和体力吗?
但我相信这个愿望是能够实现的,这个技术突破会扭转我国的能源状况,变为领头羊。
不同意者,欢迎拍砖!拍砖!再拍砖!

楼主:
有谁能介绍一个在理论上能优于本帖的海发电技术,只要能在理论上能够经得住“推敲”即可(包括国外技术)。
我认为本技术就是领先——欢迎拍砖!

楼主:
申请加精,谢谢,谢谢,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一种小型的实验组合导叶式的海水发电装置。

如果做一个在空气中的模型就容易了,在空气中左右往复运动,就可以旋转了而且向一个方向旋转。

楼主:
下面是和一个网友的对话(连载)
【恩,你觉得如果把这个东西实现,时间周期大概需要多久?】——这个项目就是一个海发电设备制造,之前应逐步进行实验验证,但随时可以停止。
【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论证就不需要了,因为“基本原理”已经广泛被接受和实验成功,可以将海浪波能转变为转矩,带动发电机旋转,只不过是验证其发电效率和成本而已。
【现在进行到哪步了呢?下一步怎么打算呢?】——第二个较大型的发点设计,正在申请专利,第三个大型1000KW以上的设计构思已完成,在较大型发电单元实验,试制成功的基础上在申请专利,每个专利的“衍生”专利产品还得申请好几个专利呢!
【我说的论证不仅仅是设备本身,还有推广和产业化的可行性论证】——见可行性研究报告。
【那就需要资金方面、发电后和电网连接等相关问题了。】——研制应先进行小型10KW机组(第一个专利),在成功的基础上进行100KW以上较大型的机组(第二个专利)的研制。
所谓小型的就是我第一个发电单元的专利(两个专利原理相同),研制分三步进行,这是初期投入,不需要多少钱,只能大家自己估算:
1、 做一个Φ600MM的模型,在淡水中上下运动,产生连续的旋转,来验证“我已经验证的发明关键”:在上下的海浪作用下【导叶】是否可以吸收波能,产生同向的推力,进而产生叶轮机的转矩,带动发电机做功风电。
2、 做一个Φ1.5米的样机,在深海大型浮体上或水深15米以上的码头边(模近似深海的波能环境)进行试验,验证是否可以发出电能,以及测出“宝贵”的各种实验数据。(暂用直流发电机组代替永磁发电机组)
3、 做一个Φ10米直径的1:1样机,进行产品成品实验(可选用外转子永磁发电机组实验),进行总体测试和项目验收。至此完成了本技术的试制,大家可以看看至此是需要不了多少经费的,我估计费用在10-20万之间。
4、 完成项目报告并决策此技术是否值得开发第二个专利。
即使完成上述的初试,在第一个的基础上,开始第二个专利的实验,开发200米较大型发电单元样机的研制,就应慎重进行。具体研制步骤如下:
1、 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2、 联系申请“国家资助”的立项。
3、 联系大型能源企业的合作、资助和运行。
4、 三者形成一个链——就是实验的技术核心+国家认可和立项(经费)的支持+企业(如海电企业)运行和经费支持。在成功的基础上,即成立“试验厂”吸收社会“投资”,迅速地推广。
本技术可以“迅速推广”最有利的条件是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天时——目前的紧迫的“能源”问题,以及本专利存在的诸多特点,故“技术推广”容易,因为:
1、 可以大批量标准化、单元化生产;初期不需基建投资;可选海区广泛,故可以迅速“遍地开花”建站发电。
2、 可以边投放边发电,滚动发展。
3、 可以吸收下游设备生产商的资金投入:如,海水淡化;海水电解制氢、氧和氯;海缆生产;石油钻井平台和储油设备等。
所以,这个技术突破会扭转我国的能源状况,在海发电领域变为领头羊。
【你觉得如果把这个东西实现,时间周期大概需要多久?】——如果不考虑立案,资金到位的过程,实际进行实验,一步步的进行的时间应在一年以内完成。如果任何一步的实验失败,则随时可以中断,损失的资金并不多,而且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这个肯定要进行论证,立项之必须。
【现在进行到哪步了呢?下一步怎么打算呢?】——较大型的发电单元刚申请专利,因为是第一个专利原理的延伸,故不需进行验证了。
【我说的论证不仅仅是设备本身】——对。也就是说只要有资金介入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运作起来。在运作的过程中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可以停止,不存在“后遗症”。
还有,需要进行推广和产业化的可行性论证。
【那就需要资金方面、发电后和电网连接等相关问题了】——推广和产业化的可行性论证通过了以后,就要为第二个较大功率发电单元项目所设想的“方案”筹集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个“上万亿的项目”——当然是试产成功了。
由于这个发电单元可以发出的交流或直流电,故电网连接及应用就不是问题了—,当然也无“联网”的技术难关,因为都是通用技术。
【也就是说只要有资金介入就可以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可以停止】——对,就是资金介入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且随时可停,因为没有基础建设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故无“尾巴”。其实就是一个发电设备的实验和制造,也不需要专用设备。初期可以通过代加工,进行组装,连厂房都不要。棒吧!
【你下面怎么打算你的项目呢?】——如果这个项目试制成功,取得具体的数据以后,那就会与合作人共同申请第三个大型海浪发电单元的专利,当然失败了就无从谈起了。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世界能源趋势类项目,也就是说开发海浪波能这个绿色新能源是个大趋势,在环保上讲也是个“绿色能源”方面的发展趋势,是一个“抢”时间争速度的问题。】——这个项目假若试制成功,包括经济性可行并优于其它海发电技术,那么这就是一个“大事情”了,可以大干一场,可以解决目前全世界紧缺的能源。
我的思路就是很好地解决了大面积海浪能量同时收集的问题,且对海区的海况无约束,所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楼主:
【中午我又看了下你给我的资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尽管提,最好我被你“问住”了,就解放我了。
【海浪发电目前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或者叫技术路线,这种路线的优势被证实了吗?】——我了解的海浪发电目前有几种不同的模式如:压缩气体、液体进行转换能量的;或是利用晃动、铰链、弹簧等进行波能吸收的技术方法。我认为工艺结构都过于复杂,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能量转换。其最大的缺点就是:环节复杂,故障点多,或是效率低,没有推广价值。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同时而且“简单地”将大面积的海浪同时吸收能量进行发电,所以发电功率小。
【这种优势被证实了吗?】——目前应该说此课题没有先例报道。其它有类似真正可以高效可推广的“海发电技术”还没发现。
【你在文章中提到的刚性结构能够抵御海上的恶劣条件如台风,如抗腐蚀,这些方面是理论上论证还是经过了实际验证?】——没有经过实际验证,也不需验证。因为刚性结构是指海面以上的“蜘蛛”型的钢结构。由几个近百米躺倒的的衍梁,支撑中间的发电机房,漂浮在海面上形成平台。水平传动轴分别将几个“叶轮机”的转矩输入机房发电。那么只要选择的“钢材”强度足够大,就能够抵御海上的恶劣条件如台风的袭击。
至于抗腐蚀性的问题——事实上就是舰艇和海中钻井平台表面抗腐问题,表面的抗蚀涂料10年是毫无问题的不需实际验证。
【关于电的出口,所提到的风电,光伏,海浪等几种发电方式共同发挥作用,公用控制系统,这个实际操作起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现实状况问题,因为这几个模式现在发展速度明显不同】——风电,光伏,海浪等几种发电模式不管现在技术发展如何发出的电无外乎两种,即“交流或直流”电,那么所谓公用控制系统,就是并网后统一输送到用户的问题,是一句话难说清楚的,但不是技术难题。
【另外海浪发电的成本计算过没有,有多大的价格优势?】——没有,也不可能计算,因为没有实践的数据。但是,您看估算时我选取的基本技术参数:“占海面20%的导叶密度和10%的转换效率”,“年平均1KW/平方的能量密度”等,哪一个都是不能够确定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取值是非常保守的。
【整体设备的制造成本单台是多少?寿命多少年?我了解的风电设备目前已经到了3650/千瓦了,寿命为20年,这个设备的总体成本会不会超过,也就是说你一个200KW发电单元要在73万以下,并且能否使用20年】——因为没有试验,发电单元设备的制造成本无法说清楚,但可以分析。譬如,以可以覆盖近80万平方米的海浪的200米直径的发电单元为例估算:
1、 约100米直径的“蜘蛛”型钢结构衍梁及平台是大致可以估出来的;
2、 5个30米直径的浮体也可以参考造船的单价估算;
3、 4个80米直径的叶轮机是简单的公差很大的环形结构件,几千个导叶是注塑件,全部没有轴承等传动件,那么所有若按2万/吨取值是可以的。
4、 我觉得那一项都比风电要低得多,仁者见仁吧!
【寿命多少年?】——若按“爱尔兰国际招标的要求”两年的无故障运行周期是没问题的,依据是水面下是没有高速运转的工况和没有轴承等润滑件,只要设计强度够即可保障寿命。
【我了解的风电设备目前已经到了3650/千瓦了】——我认为高投资的风电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原因:
1、 永磁直流发电机——奇贵。
2、 搞技术含量的机头——费用奇高。
4、 玻璃纤维的风叶奇贵。
4、 在沙漠、大海或山丘安装要专用设备,也是奇贵。
5、 其他的基础建设如立柱等是正常的价格。
本技术没有一个“高精尖”的材料和制造项目,都是通用技术且便宜,设计时无非是保险系数取值大一点,多用一些吨钢材而已。
【寿命为20年】——的依据是参考海上设施的寿命,20年是低的。
【坦率的说在你的基础上向下发展就需要往项目里面“砸钱”了】——您说得对。但是在试验阶段是可以预计出一个一个阶段的投入,启动时不需要基础投资,买地建厂。
【任何投入都是在希望能有产出的基础上的,这和技术研究有本质的区别,模式上的“小”变动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很长时间努力的白费,或者是很严重的损失,因此要向下发展必须做到目前的技术成熟和技术优势,不然走不下去】——您又说对了。但是本项目最大的特点除上面所说的分步投资以外。最大的特点是:
1、 由于是一步一步的实验,不管哪一步失败了就刹车——钱虽然打了水漂,得到了一堆废铁——但可能性不大。但是成功了,那么数据就出来了,计算的准确度就高了,投产不投产就明白了。说白了就象是实验“风力发电”的过程——造设备罢了。
2、 由于是边安装,边发电(想不发都行),边扩大的堆积木发展模式,所以建站投资可以不大。
3、 我的技术水下的机件都是钢管或耐用自润滑件的塑料件,没有高精尖的制造和安装技术,属“傻、大、粗”构件。
【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是个老头,有病,没钱,就是有一个脑袋(也有一些糊涂了),所以没有试验想法。但是有一个目的——等专利批下来尽快出手实施。着手第三个专利“大型海浪发电”项目的申请。
应该说20年后的海浪发电应该和现在的风电,光伏发电走到类似的程度(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但前期往往投入是比较大的,并且失败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想问的细致些
【我是在风电制造企业的,对风电的成本,质量,后期维护,以及运营都了解一些,也了解一些目前产品的弊端和优势,所以对新能源技术我的看法更多是产业化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明白了。我觉得风电难啊!难在已经“遍地开花”了,技术成熟,谁都可以干,进入了恶性竞争阶段。
【应该说20年后的海浪发电应该和现在的风电,光伏发电走到类似的程度(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太对了。但是先入为主,一切都好办。但您说:前期往往投入是比较大的。并且失败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不同意您的看法。
【要想象20年前的风电如果干的话现在就是行业的先行者,所以我对你的海浪发电有不同角度的看法,用发展的眼光看,必须要走出实质的一步,但这一步的代价是你和我目前都承受不了的,我是一个工作才4年的年轻人,资金,实力没办法去支撑你的实验,当然你也不想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像大多数和我联系的人一样,明白,谢谢您的坦诚。谢谢!
【风险投资或者是企业家对目前还处于个人研发状态的产品又不能有足够的兴趣,所以目前这个项目要推动下去还得想想办法,我在想,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参考!】——摸着石头过河吧!走一步说一步。
【走下一步需要的资金大概多少?】——先进行第一个专利小功率的,就是我第一个发电单元项目,分三步进行:
1、 做一个1-2米直径的模型,内置小型常规直流发电机组,在淡水中模拟试验上下运动,验证“我已经验证的发明关键”——在上下的海浪作用下【导叶】是否可以吸收波能,产生同向的推力,进而产生叶轮机的转矩,带动发电机做功风电。这不要几个钱吧!
2、 取得设计经过改进后,研制接近成熟产品的样机在深海大型浮体上或水深15米以上的码头边(近似深海的波能环境)进行试验,验证是否持续可靠地发出电能,以及取得“宝贵”的实验数据。也不要几个钱吧!
建议:以上两点合并进行,因为我已经验证了此技术可以在上下流动的海浪中同向运转发电的。
3、 研制10米直径1:1样机,建议暂不用“永磁机——太贵了”,而且还需要研制。因为我们最终产品是在海面的平台上发电,可以用通用的发电机组。
4、 完成了本技术的试制后,进行总体测试和项目验收。
5、 完成项目报告并决策此技术第三个专利——大功率的发电单元是否值得开发。
对于开拓“海浪发电”诺大的市场来说,相对是需要不了多少经费的。
【对于项目运作,我有一个想法,供参考!
1、 我注册一个公司,海洋新能源方面的,你以技术入股;
2、 以公司的名义申请政府资金申请,(当然这里面需要运作)我倒是认识这方面的朋友,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但能不能成不好说,要看方案能否通过审批;
3、 在1,2进行的同时把你的1,2验证了,(因为这期间的费用比较低)
4、 在2争取下来后进行后续的投入验证;
5、 技术成果报告,并且验证可行性,如可行则进行更进一步的申请资金和风险投资。】——答复如下:
【1、 我注册一个公司,海洋新能源方面的,你以技术入股;】——这个方案浙江一个公司提出过,我没同意。原因是“八字没有一撇”,实际进行一步一步研究就可以了。
在第一个实验成功前,不提费用,我用技术全力支持你干。
【2、 以公司的名义申请政府资金申请,(当然这里面需要运作)我倒是认识这方面的朋友,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但能不能成不好说,要看方案能否通过审批;】——这是一个捷径,中海油在青岛的一个项目就是如此。
【3、 在1,2进行的同时把你的1,2验证了,(因为这期间的费用比较低)】——对,也就是风险小。
【4、 在2争取下来后进行后续的投入验证;】——到这一步时就可以先签订我们之间的协议,包括买断或入股等。因为我没有现场介入全过程,一切资料你们掌握,所以你们是主动,我不会影响您们决策。
【5、 技术成果报告,并且验证可行性,如可行则进行更进一步的申请资金和风险投资】——在签订协议后我就有义务参与其中。
我要补充一点:在试制成功的基础上,应以共同名义申请第三个专利。为什么要共同呢?因为一定要在第二个(较大型的)研制成功后,取得具体数据后才能申请第三个专利——超大型海发电技术。
【宋老,你可能理解错了,这个实验还是你来做,是以你为主,围绕你来干,而注册公司也完全是申请费用的一个程序或工具,也就是说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而不是公司去收购专利。】——就是如此,我利用网络“语音和视频”或现场和你们进行沟通和设计。这里建议,再做之前参与者我当面“授课”,当参与人都是“专家”时,才可能试验成功——这对你们非常有利,否则你们很被动。因为今后还是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我不但设计方案,最主要的是培养你们的专家,才行啊!
最后强调一点:我的技术是三个专利:
第一个小功率发电单元专利申请快一年了,尚未批下来——用于海上小型漂浮物,如深海养殖平台、航标等。
第二个,较大功率发电单元专利刚申请——用于海上小型漂浮物,如深海养殖平台、航标等。
第三个(待申请),大功率发电单元——用于建设海上发电基地供应陆地用电。
其衍生专利产品是:海上“淡水生产平台”;海上“制氢基地”;“海上风、光、海浪波能综合发电单元“等。

楼主:
这是我的海发电技术专利一共有三个,第一个“小功率发电单元”专利,单机功率10KW以内,申请快一年了,快批下来——用于海上小型漂浮物,如深海养殖平台、航标等。
本帖是第二个“较大功率发电单元”单机功率100-500KW以内,专利刚申请——用于小海岛、海上钻井平台等供电。现在已经公开了,请大家提意见。我觉得如果真可以将覆盖的几十万平方米的海浪,同时提取海浪上下波能,转为巨型叶轮机的转矩——若按1/5的覆盖率;每平米海浪波年平均蕴藏1KW能量;若按1/10的综合转换率计算那是客观的啊!当大浪活跃时的发电量惊人吧!但这全是分析,待等实践来证明。
第三个“大功率发电单元”有待申请,——用于建设海上发电基地供应陆地用电。
另外,其衍生专利产品是:海上“淡水生产平台”;海上“制氢基地”;“海上风、光、海浪波能综合发电单元“等。

楼主:
一台发电单元可以把几万、几十万平方米的海浪同时转化为叶轮机的转矩,带动发电机发电,可观啊!

楼主(2011-03-11):
海浪发电一定要“傻瓜型”——进言。
何意
越简单越好。

风电哪怕最小的故障,修一次也是天文数字,海浪发电在大海中,也有这个问题。
是的,维护成本高
我搞了一辈子技术,深感研制开发的难处,所以我没有你的“敢”字,我没有条件,自己不开发。你的干劲,我表示钦佩!我希望有志之士加以实施!主要身体也不行了。
企业都不敢涉足,更不用说个人了
难啊!所以我佩服你啊!自己研制。
我是在赌一把
只要是年轻,允许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我的技术您看可行否?
我还没看明白呢! 因为没有图啊 !你从事这个海浪发电研究多长时间了
很长了,真正是我腰椎压缩性骨折以后,才全力以赴研究,申请专利。作为“消遣”的正经之事来做。
这个,你认为叶轮的直径多大为宜?
第一个顶多10米以内,第二个再200米以内。
叶轮的轴是垂直于海平面还是平行?
垂直。在海边就要近似平行了。也就是,波浪隆起和下落时,推动叶轮朝一个方向旋转。
如何处理多个扭矩的合成?
就是像风车一样,只不过两边的风度可以像一个方向转
如何处理多个扭矩的合成?
指哪一个?
4个叶轮带动同一个发电机

哪么每个叶轮的转速可能不同,他们的传动轴的转速也不同,如何协调。
当某个叶轮转速慢时,等于对于主轴不受力,这时海浪就会使其加速,使主轴而受力。也就是说一个主轴的“扭矩”在自动“平衡”各个叶轮的转速。对吧!
转速慢的时候有可能在拖累主轴。
非也!转速慢,主轴就不受力,叶轮使主轴加速,直至四个叶轮机迅速同速。也就是说水下部分的谁转速慢阻力就小,就必然加速。
另外叶轮的最外圆要求水质点的速度快,而叶轮的内圆则要求水质点慢,但同一区域的水质点的速度差不多一致。另外叶轮的最外圆要求水质点的速度快。
不是,因为所有导叶在一个整体上,是一个转速,但导叶线速度不一样,导叶和水的相对速度不同。所谓水质点的速度就是海浪的上下速度,余叶轮机的转动无关。
你说:同一区域的水质点的速度差不多一致,这说法不对!
就是海浪(上下的动力)推动导叶在(向)前进,带动主轴做功。
您也是业界的先驱者啊!
不敢当。
见解不同,甚至相反,就会说明会有一个是不正确的,讨论清楚了对谁都有好处,尤其是我——帮我不至于走入“盲区”。
你现在进展怎么样啊
在找代理人
什么代理人?
技术转让经济人或代理人。给他提成。
我想你还要在本技术方面下功夫,看看是否先进——效率、成本和可靠性,因为我们是和世界技术竞争,多少项目,国家投入,但都不行——无法推广。
个人就更是谨慎!可以说对于海浪来说能量转换许许多多方案都可以发出电来,就是经济性。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技术上,我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
技术转换发电简单,应与其他技术有先进性。
是 ,我的机器都造出来了,功率成本我大体有数,就等投资的 。
效率?
效率大约40% ,转换效率 。
合多少千瓦?占海面多少平方?浪高多少?周期多少?也就是每平方的转换能量多少?
你说的是俘获效率,我说的是转换效率。你进入误区了。
不知我的误区在哪里,请教一下,好吗?对我很有帮助。
俘获效率不重要。海浪的能量密度是以米来计算。不是平米。
我这样理解:占海面多少平方——指载体的大小(成本多少);有效利用海浪的能量多少。
浪高多少意思是单位具有的能量多少。也就是每平方可转换能量多少?合多少千瓦。这就可以大致算出投入和产出比,可以估计每千瓦的投入成本,据说**的每度电要几块钱。
海浪的能量密度是以米来计算。
我想这是指沿岸海浪的能量指标,是指一波波的向岸边的海浪,每米长度所具有的能量啊!
我觉得深海海浪波能应以单位面积上下海浪波所具有的动能和势能来表示,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把近岸和深海海浪的能量混为一谈了——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你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搞清楚。
不知你的技术是用在近岸的海浪发电,还是远海海浪波能发电??
均可
深海的海浪典型的是“涌浪”——没有叠加、海流和风的影响的海浪,我觉得用“米”是无法表示其蕴含的能量的,对吧!即使有海流、风等的影响是无法改变其以上下为主的运动规律,况且海浪以涌浪“波能”为例的特性是:水分子只有“上下运动”和“位移”,不存在流动,对吧!所以才有大海中海浪翻滚,但是船航行过后会留下一条长长的、长时间存在的“尾巴”——原因就是如此。
这是在探讨,谢谢!
只讨论波浪能,不要将海流、风纳入进来。
对。
能量密度是对能量传播。而不是整体的能量。
对,就是涌浪。
是对能量传播密度。理解了吗?
恰恰涌浪的能量传播是靠“摩擦”来传递的。因为涌浪没有水平的流动,只有位移(位移是指水平来回移动的距离相等)。我的设计就是沿着这一个理念。
用这样一个现象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周围有障碍物的小区域的海水(港湾)会比外面的海浪小得多。假若有流动(就有以米为单位的能量了),就会产生港湾的水的流动。
如果您觉得我的说法有误,方便的话给予更正,并表示感谢!谢谢!
我的三个问题如下:
1、涌浪的能量传播是靠“摩擦”来传递的,涌浪没有水平的流动,只有位移。
2、用“米”来表达涌浪能量,是无法表示其蕴含的能量的。
3、我觉得深海海浪波能应以单位面积上下海浪波所具有的动能和势能来表示,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把近岸和深海海浪的能量混为一谈了——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空敬请指教!谢谢!
你的理论里,流动、位移是怎么定义的?
我认为单纯的海浪“涌浪”——肯定是深海的喽——其上下运动模式对每个水分子的状态形容为:
没有横向的流动,只有位移。
流动就是指水分子团有向性的移动后不会返回来。
而位移是指水分子团有向性的移动但又反到原地,进一步向另一个方向移动,然后再回来,周而复始。
就如同你给的图所说的:

你的理论中的概念跟科学共识中的概念不一致 ,让人难以理解 ,只有你自己能够理解 。
你想:浪向下运动时,水团向下的同时也向两边位移,当向上的时候水团又返回,同时到最高点。
你应该多学习一些书籍,做到你的用语跟主流科学在概念上一致,这样才能与人沟通。
理论的浪如果有流动,哪像什么地方流呢?——??
你只要记住,水分子在做圆周运动就可以了。
这就是典型的位移啊!对啊!
这可不是流动。所以其能量的体现是上下运动——势能和动能的转换——所以才长时间的不停止啊!
我们没有必要抠字眼。
我就是想来说明涌浪的能量应该是以“单位面积”来表示——这恰恰是绝大部分人的【误区】。所以海浪波能的利用往往走入【歧途】——没有贬低他人的目的——这只是我的认识也!
不是面积。
这是问题的根本。
风的能量密度是面积,海流是米。海浪是米。我都累了。
我还是认为海浪波能不存在海流。只是上下的振动,用泳池的浪有流动吗?大海中的海浪(涌浪)波能有流动吗?即使海浪波的波长也不是流动!!!!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深海海浪的认识,往往被沿岸海浪的前仆后继迷惑了,两个是根本不同的概念。——误区啊!误区!
对深海海浪波能的研究——还处于“萌芽期”,大家都市小学生。您有空能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吗?否则还怎么搞发明创造呢?谢谢!
好,不打扰了,不管对错对谁都有好处,忙吧!谢谢!
【这个对话是我一直想解决的心中的疑问,大家能给点意见吗?我错在哪里?】

楼主:
为什么这里静悄悄!难道这个课题不值得议论一下吗?日本的核泄露敲起了警钟!

楼主:
面对大浪滚滚的海洋,这么多能源,为什么熟视无睹呢?
美丽的廉价的“核能”给我们的决策者上了一课,甚至是“猛击一掌”。

楼主:
瑞士的公共事业公司Vattenfall公司称,海洋能最终能够产生250太瓦时的绿色能源,足够给4000万人提供能量。虽然前途大好,欧洲的海洋能利用正处在婴儿期,各国采取的技术模式迥异。
(摘自海洋能信息)

楼主(2011-05-15):
各路高手,看看漏了什么?这个结果有一些“让人兴奋”啊!

经济效益预测
下面以10台发电单元组成的海上发电场为例预测{每台发电单元由四个叶轮机(4+1个浮体)构成},估算结果总装机容量年平均约3956KW/海上发电场。(注:所取数值为假设,结果仅供参考!)
1、   参数设定:(说明:所设参数主观上是较保守,尽量选用低数值,如有出入,试验后可以修正,并得出较准确的单台发电功率。)
1.1   设备参数:设海面上“蜘蛛型”平台对角线中心距约100米,海面下中央浮体半径及与叶机轮的间隙合计约10米;叶轮机半径约40米,叶轮机浮体半径及与叶轮间隙合计约10米;4台叶轮机上的几千个“小导叶”合计面积占叶轮机导叶覆盖海浪总面积的20%,即有效导叶分布密度为20%。
1.2   计算参数:设叶轮机综合能量转换效率系数按10%计算。包括:
导叶夹角形成海浪浪高的虚动损失;导叶夹角形成后转换为水平投影的面积损失;海水与各个表面摩擦造成的总能量损失;两级传动增速过程的效率损失;发电过程的效率损失;直流发电输出的“频变”损失;输变电、蓄能等工艺转换效率损失;以及海浪释放能量后的“浪高”衰减等能量损失。
1.3   设发电海区“年平均”海浪能按0.8KW/平米计算。
2、  计算:(注:以下为理论推算,有待验证。)
2.1  海上发电场功率计算公式:10×单台(发电单元)发电功率=10×4台叶轮机覆盖海浪的总面积×有效导叶分布密度×每平米海浪具有的能量×综合转换效率。
单台发电单元中4台叶轮机导叶有效做功的总面积=叶轮机个数×(叶轮机覆盖海浪的面积-叶轮机浮体截面积-叶轮与浮体的间隙面积)
=4×3.14(402-102)=18840平米
2.2  发电功率计算结果:由4台叶轮机构成的发电单元年平均发电功率约376.8KW/发电单元。若以10个发电单元集成布阵的“海上发电场”为例,总装机容量年平均约3768KW/海上发电场。
计算:10×单台发电单元功率=10×18840平米×20%×1KW/平米×10%=3768KW
3、  成本核算(估算):下面以10台发电单元组成的海上发电场为例估算成本,估算结果约为元/度 。
3.1  总投入:4298万元。其中:
3.1.1 装机容量10台发电单元共投入11台,其中为保养、维修替换备用设备,共投入:合计11×250万元/台=2750万元。
3.1.2 折旧10年,残值20%约550万元。
3.1.3 配套设施合计投入:约1088万元。其中包括:
*   陆上机房100平米建筑投入:约50万元。
*   海水淡化设备一套投入:约60万元。
*   输电配套主海缆4000米投入:约为1000万,
*   制氢设备投入:约250万。
*   设备10年的折旧约20%,约250万。
3.1.4 10年运行费用合计1050万元。其中:
*   无故障运行、检修期为2年共检修5次,每次约10万元。11台10年共检修55次,10年合计:10万元/次×5次/台×11台=550万元
*   运转人工费、管理费、杂费等(三人)10年合计小于500万。
3.1.6 10年合计投入:3.1.1-3.1.2+3.1.3+3.1.4
=2750-550+1088+1050
=4298万元
3.2  产出合计:
3.2.1 10台发电量:10年×3768KW×360天/年×24小时/天=32556万度。
3.2.2 副产品(淡水和液氢)计算产值10年保守估计增值约200万。
3.2.3 每度电成本约:(投入-副产品增值)/10年发电量
                    =(4298-200)/32556
=0.12元/度

楼主:
欢迎提问?一一解答!

网友B:
        期待海水发电单元市场化。希望十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计算结果,自己读不敢相信??
因为这几乎就是“出售价格”,即使加上100%的利润,那也比“火电”低很多啊!不是么!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审审”这个计算,看有没有遗漏项和取值上的错误!!
先谢谢了!

楼主:
广告广告,还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海水发电单元市场化。希望十分好

我的海浪波能发电的两个专利都通过了,快拿到证书了,我要加紧步伐寻找合作者
发电成本0.12元/度电;出售0.24元/度电——虽然这是估算。

网友:
支持你老先生。可惜我没有钱啊,有钱一定支持你。

网友:
老先生,这个公司内的创意和你的差不多啊。http://www.hd-energy.com/index.htm

网友:
第一个图片没有了,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您的文章?QQ337913090

网友C:
他们现在看是商业化了,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啊。你也可以向他学习啊。

楼主(2011-06-28):
引用 网友C:
他们现在看是商业化了,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啊。你也可以向他学习啊。

也登陆了,也写了回复,但是有要求登陆,登录完了后,被告知“来路不明”————这样么明奇妙就把回复内容丢了,老头打字难啊!
他们现在看是商业化了,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啊。】————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准确的报道(不等于没有),有一些又不是“海浪波能发电”技术。
可靠的“海蛇”也没有商业化,其还有较大的缺陷。
我认为:
1、 商业化的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经济性合理,同比有优势。
2、 要简单,免维护,新西兰所设的“2年”不坏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其实没个海浪发电的发明人都要向同仁们学习其经验和教训。
在此,谢谢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D:
你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可行性是不行的。如果设备在海洋中间,维修成本是非常高的,哪个企业会去冒这个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可行性是不行的。如果设备在海洋中间,维修成本是非常高的,哪个企业会去冒这个险呀 ...

谢谢!您的提示,再谢谢!
设备在海洋中间,维修成本是非常高的,哪个企业会去冒这个险呀】————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本技术的最大的优势,如下:

1、
广泛的适应性优势:
该技术发电场选址广泛,不会受各种“海况”和“海侯”不利因素的影响,即使在台风期巨浪形成时都可以平稳发电,同比技术优势巨大。

2、
机组整体化的优势:
应用常规发电机做成【一体】化,钢结构框架可以保证其强度大,且受力面小,风浪的影响小。

3、
无故障运行:
该技术的叶轮机水下部分除导叶可以随浪上下改变角度以外,其余都是“刚性”的一体化结构,因无密封和轴承件,在两年保养期内可做到无故障运行,每两年用备用发电机定期更换保养。

4、  海浪发电机安装的优势:由于没有基础建设,采用整机海上拖运到指定海区锚定连线后即可运行发电,不需专业设备和特殊工艺。同比技术具有建站周期短、简单易行的安装优势。

网友E:
好帖。是否可以利用深水海流,我认为有很大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是否可以利用深水海流,我认为有很大潜力。

深水海流由单向、也有双向的(海峡间),单向海流用固定式的水下“风车”——已经有不少先例了。只有双向海流可以用本技术。譬如,在岛屿间,港湾的出入口出设置。但是还是在利用浩瀚的深海中的波能发电,前景广阔!。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一个好的项目推广刚开始时不要贪大,海水波能发电应当结合海水淡化装置一同考虑市场才有前景,可以先做一小型样
机在北方缺水地区推广以取得行业认可,口碑好了项目自然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一个好的项目推广刚开始时不要贪大,海水波能发电应当结合海水淡化装置一同考虑市场 ...

一个好的项目推广刚开始时不要贪大】————
对这个项目,就是给钱了我也没能力开发,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就不错了。所以静等专利批下来后,是否有高人接下来开发,这个项目小样机不需多少钱,真正的样机才是大手笔,不过小试成功了,还愁没人去生产设备,去建电厂。
海水波能发电应当结合海水淡化装置一同考虑市场才有前景,可以先做一小型样机在北方缺水地区推广以取得行业认可,口碑好了项目自然就成了】————
关键是小试,20米的样机下水后,看发电指标如何即可。成功了发出的电再配套海水淡化设备和熟睡管道,肯定能出廉价的水。对吧!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要做大事得从小事开始,由于资金问题,20米样机都大了,做个微型模型样机取得认可就行了,这好比做生意万事开头
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要做大事得从小事开始,由于资金问题,20米样机都大了,做个微型模型样机取得认可就 ...

要做大事得从小事开始】——
对!
由于资金问题,20米样机都大了】——
不对,恰恰海浪波能发电的失败原因,都是做一个小样机(几千块钱),以为成功了,等投资大型化样机造好,就傻眼了,越大发电越小???一般20米的范围一般海浪的波长的(同时受相互影响)影响就会体现出来。
,做个微型模型样机取得认可就】——
我开始做一个“土”模型,就想试试可变翼的原理,结果在空气中来回晃动,就同向轻快的连续转了。放到水池上下动40公分左右,也转了起来,由于水的粘性大,就没有在空气里转的轻松了。看到这个结果,我觉得就不要再做“洋样机”了。
到海大给他们讲解,就是用这个“土”模型。
谢谢支持!

网友(2011-07-29):
一种很有潜力的绿色环保能源设备,海洋还有很多的无价能源值得我们开发,期待着您申请专利成功,国家有关部门立项运行,最好还是与能源企业公司合作,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楼主:
一种很有潜力的绿色环保能源设备】————
谢谢!我也觉得这个设计突破了深海海浪发电的“瓶颈”,就是大型化的问题。尽管国外报道成功经验较多,但是详细数据不知,我想这比找石油还快啊!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估计和国内一些实验发电站一样,小样机成功不等于大样机可行而且只有【平均功率】大才可以。因为海浪波能发电的最大发电功率(台风时)要比平时发电功率大N倍。
海洋还有很多的无价能源值得我们开发,期待着您申请专利成功】————
专利已经交费多时了,估计就快了,就是剩走“程序”了。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案可以解决大功率的问题有待申请,但是总觉得这个方案好。
国家有关部门立项运行,最好还是与能源企业公司合作,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或是两者结合都可以,可是就是一个整天守在电脑电脑旁我这个“病老头”无计可施啊!如果不退休那就好看多了。
谢谢你的支持!你说到点子上了。谢谢!

网友G:
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复杂、、、、、、、、、、

这可不是“这么复杂”的问题啊!一切的一切都是个“未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谢谢您的关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学习机械的,对这些很感兴趣,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谢谢!
QQ:477757063
最好在帖子上交流,可以作为顶贴作用。目的是教大家看,共同提高,谁要是帮我找出“差错”,我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问题呵呵

谢谢!
从您的角度可以提出问题,我在线回答,或许对我有所启发呢?
期盼!

楼主:
大家好:专利正式批了两个下来了。谢谢!

网友(2012-01-30):
我支持您  先生   祝你成功

网友H:
可以做一个小型发电设备试运行一下,还是蛮新颖的。

楼主(2018-01-15):
引用 网友H:
可以做一个小型发电设备试运行一下,还是蛮新颖的。

我45年生人,老了没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