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怎么没看到“喷砂机”方面的机械,太冷门了吗?

楼主(2011-02-08):
这里怎么没看到“喷砂机”方面的机械,太冷门了吗?

网友:
喷的砂是靠离心力高速甩的吧

网友:
什么喷砂机?是抛丸清理机吧?

网友:
到处都是做那玩意的 你网上随便一搜就是

网友:
喷砂是以气作动力,将其吹出去打击工件表面达到清理效果,而抛丸是抛头的高速旋转将丸粒抛出。不一样。但是喷砂具体的结构我还没有见过。

楼主:
网上搜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的文章。。。。看的都恶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坛子里怎么没有喷砂机械方面的东西啊?

网友:
那请楼主吧喷丸详细讲解一下。呵呵。

楼主:
强风吹起沙粒,冲击物体表面磨削物体表面的自然现象,就是喷砂原理的根据。
我觉得技术含量并不是太高。。。就是觉得这个公司的产品外形较老,同行业中没什么竞争力,想到这里看看又没什么改进办法

网友:
是强风吹起还是吸起?吹起是正压,吸起是负压。呵呵。还有喷嘴的结构,材质。应该硬度很高非常耐磨。如何保证其冲击力足够?

网友(点评):
通常喷嘴是易损件,不好用了就换新的,见过最简易的喷砂设备。空压机+空气管道+加沙漏斗(加沙装置)+风沙管+喷头。工作场景犹如沙尘暴来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被你问倒了。。。还没你懂得多。。。

网友:
呵呵,这个东东太成熟了点,所以没有多少人讨论吧。

网友:
抛丸与喷沙是不同的
1.抛丸是利用抛头高速旋转把钢丸以80M/H抛出去。一般用于钢材表面除锈,氧化层,铸件清理。
2.喷沙利用高压空气将不同的沙打出去的一种加工工艺。一种是也是除锈,如造船厂大型钢构表面除锈,
  还有一种是小型的,在过去激光打印设备没有出现时,用金属材料表面处理,可以在产品上打出花纹,点阵,字体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看来正压和负压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喷嘴的材质一般是用钨钢或者碳化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它们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喷嘴以其最小内径为规格,属于可更换配件,具体寿命视不同的砂料及工艺参数而定。

网友:
喷砂和抛丸是有些区别的,建议到网上搜索,有很多相关的,青岛做这行的比较多些

网友:
喷砂机这玩意 我们公司就有一台 只不过现在没有使用了,因为我们的使用场合可能比较特殊,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做出来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最后就没有使用了!砂粒是金刚石小颗粒(也还有其他品种的),颗粒大小我们使用的好像是120幕的,使用中砂粒不能受潮而且要经常换,压缩空气也要处理!我们使用的就是12楼给的链接文章中最后一种!

网友:
那玩意太太太便宜了,满大街都是

网友(2011-05-02):
LZ不知道想表达些什么,是设备喷不出砂还是怎么的还是喷砂机有什么问题

网友:
喷砂机是采用压缩空气为动力,以形成高速喷射束将喷料高速喷射到被需处理工件表面,使工件表面的外表面的机械性能发生变化的一种机器。
工作原理
  由于磨料对工件表面的冲击和切削作用,使工件的表面获得一定的清洁度和不同的粗糙度,使工件表面的机械性能得到改善,因此提高了工件的抗疲劳性,增加了它和涂层之间的附着力,延长了涂膜的耐久性,也有利于涂料的流平和装饰,把表面的杂质、杂色及氧化层清除掉,同时使介质表面粗化,使基材表面残余应力和提高基材表面硬度的作用。
分类
吸入式干喷砂机
  1.一般组成  喷砂机
一个完整的吸入式干喷砂机一般由六个系统组成,即结构系统、介质动力系统、管路系统、除尘系统、控制系统和辅助系统。   2. 工作原理   吸入式干喷砂机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通过气流的高速运动在喷枪内形成的负压,将磨料通过输砂管吸入喷枪并经喷嘴射出,喷射到被加工表面,达到预期的加工目。在吸入式干喷砂机中,压缩空气既是供料动力又是射流的加速动力。
压入式干喷砂机
  对于压入式干喷砂机我们重点介绍压入式喷砂工作单元,即由压力罐和喷枪组成的基本工作单元。   1.一般组成   一个完整的压入式干喷砂机工作单元一般由四个系统组成,即压力罐、介质动力系统、管路系统、控制系统。2.压入式干喷砂机的工作原理   压入式干喷砂机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通过压缩空气在压力罐内建立的工作压力,将磨料通过出砂阀压入输砂管并经喷嘴射出,喷射到被加工表面达到预期的加工目。在压入式干喷砂机中,压缩空气既是供料动力又是射流的加速动力。
液体喷砂机
  液体喷砂机相对于干式喷砂机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好地控制了喷砂加工过程中粉尘污染,改善了喷砂操作的工作环境。下面将对液体喷砂机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进行详细地介绍。   1.一般组成   一个完整的液体喷砂机一般由五个系统组成,即结构系统、介质动力系统、管路系统、控制系统和辅助系统。   2.工作原理   液体喷砂机是以磨液泵作为磨液的供料动力,通过磨液泵将搅拌均匀的磨液(磨料和水的混合液)输送到喷枪内。压缩空气作为磨液的加速动力,通过输气管进入喷枪,在喷枪内,压缩空气对进入喷枪的磨液加速,并经喷嘴射出,喷射到被加工表面达到预期的加工目的。在液体喷砂机中,磨液泵为供料动力,压缩空气为加速动力   冷冻喷砂机,全称为自动喷射式冷冻修边机,冷冻喷砂理论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欧美,后被日本昭和炭酸株式会社发明改良 该设备主要用于替代手工对橡胶模压件、精密注塑及压铸件产品进行去毛边处理,此类设备从70年代末开始已经在发达国家被广泛使用,国内也在2000年后开始逐步推广并成为橡塑合金行业必备的后道工序设备之一。   冷冻喷砂机原理   橡塑合金材料均属于高分子材料,在不同的温度下会处于不同的相态,而从相态的角度而言,材料也只是力学状态的变化,当材料处于低温条件下时状态发生改变,当回复到常温条件下时,各项性能将会恢复.   冷冻喷砂机就是利用液氮的低温冷冻效果使橡塑合金材料发生脆化,此时,毛边先于产品而脆化,在毛边脆化而制品尚未脆化的时间差内,通过高速喷射一种高分子粒子来撞击制品毛边来高质量的去除橡塑合金产品及铝、锌合金产品的毛边。   橡塑合金材料的物性根据温度的下降发生:   硬化→脆化→玻璃化   温度下降后橡塑合金材料开始变硬,在脆化温度以下不会发生变形及损坏。恢复到常温下后其物理化学特性不会改变。   冷冻喷砂机优势   1、高效率:一台冷冻喷砂机平均每天可处理相当于80-100名熟练工人的喷砂量   2、低成本:使用冷冻喷砂机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如节约喷砂、管理、原料、模具成本及厂房占地面积。   3、高品质:冷冻喷砂机可根据生产要求完美去除制品毛刺,且能处理一些人工无法处理的特殊结构并不对制品产生损伤。   4、环保性:冷冻去毛刺属物理方法处理,无废物排出,对环境无污染。   低温冷冻喷砂的应用领域及适用范围:   适用制品材料:各类橡胶(含硅胶)、注塑件、镁合金、铝合金、锌合金等材料。   适用制品行业:汽车、航空航天、电脑、通讯、家电等3C行业。   冷冻喷砂机种类   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冷冻喷砂机为立式弹丸喷射式冷冻喷砂机,其他还有卧式滚珠式冷冻喷砂机,但属于淘汰型号,并逐步被立式弹丸喷射式冷冻喷砂机所代替。   立式冷冻喷砂机的正规品牌有:   NISSAKI,极射等。其中只有极射是经昭和炭酸株式会社授权的品牌   立式弹丸喷射式冷冻喷砂机特点   1、操作简单:普通工人经过半小时培训即可熟练操作机器,并且有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可防止工人误操作。   2、生产效率高:一台冷冻喷砂机平均每天处理的量相当于50-80名熟练工人的喷砂工作量   3、喷砂精度高:可以去除很微小又隐蔽的飞边,不受产品形状限制,合格率高且喷砂质量稳定。   4、可去除结构复杂,任何形状的小型橡塑合金制品、脆性塑料制品和镁合金、锌合金、铝合金铸件的飞边。   5、不损伤制品表面,提高产品外观质量,增加产品的使用寿命。   6、占地少,一台冷冻喷砂机加上附属设备只需10平方米。   7、降低模具使用成本及胶料成本,设备不需要撕边刃口,只要求飞边尽量薄0.2mm以下,溢胶槽尽可能地小,飞边余量只需撕边模的1/5-1/10。   8、节能环保:机器耗能极低,且排出其他未空气原有组分氮气。   立式弹丸喷射式冷冻喷砂机结构组成   1、主机结构   主要包括:投料系统,循环系统,温控系统,以及电子控制系统。   2、高速电机与抛射轮   立式弹丸喷射式冷冻喷砂机必须采用高性能的电机部件,以保证可以带动抛射轮以最高7200转/分钟的转速将弹丸抛射出,以击打掉制品毛边。在高速运转下,抛射轮的动平衡误差不能高于3mm,否则会造成电机因负荷运转而导致寿命大幅度减少。   3、必备附属系统   OBD系统:经权威部门检测,未附加OBD系统的冷冻喷砂机不能保证达到国家环保要求,而附加OBD系统除尘后,能保证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同时OBD系统通过有效组织空气中含有的水分逆流入设备内部,可以确保设备长时间稳定运转,从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用途
  1.工件表面的清理   热处理后的氧化皮、残盐、残油等;黑(有)色铸造件的氧化皮、型砂等;无余量加工精密铸件的氧化皮、型砂等;机械加工件的残留物、微毛刺等;焊接件的氧化皮、焊渣等;冷、热轧钢板(型钢)的氧化皮、锈蚀层等;各种模具型腔的脱模剂、沉积物等;陶瓷元件表面的烧结残留物;塑料成型件的飞边;物体表面的放射性元素;桥梁、水电站闸板、船舶、建筑物;机场跑道的橡胶附着层;火车车厢;各种管道和容器罐;旧机件的油污、附着物等;集装箱的残漆、锈蚀层和附着物等;瓷器上错误的烧结层;装饰表面的划伤,等等。.  喷砂机
2.工件表面涂覆前的前处理   喷漆、烤漆前;喷塑前;金属喷涂前;镀锌、铬、镍前;氧化处理前;探伤前。   3.改变工件的物理机械性能提高或降低表面粗糙度;变表面拉应力为压应力;提高表面的润滑状态;降低偶件的运动噪音;提高表面的摩擦系数。   4.工件表面的光饰加工   金属外装饰表面的抛光;获得亚光或漫反射表面;木器制品表面的抛光。
特点
  与其他的砂处理设备不一样,喷砂机是一种能使用磨料借助压缩空气动力,喷射到工件表面的一种砂处理设备。根据喷砂机的特点,喷砂机适用于清理锻铸件、冲压件及机械加工件的粗糙表面、用于喷涂、电镀前的预处理工序、强化光饰零件表面,喷砂机特别适合于中、小零件单件小批量生产。   喷砂机的特点是设有进气压力、喷砂压力显示,并装有减压阀,可以根据需要调节喷砂压力。在压缩空气进口装有过滤器,以滤去压缩空气中的水分。   喷砂机配备自动分离和自动除尘系统,使用过的砂料被负压从机器的底部输送到旋风分离器中进行分离,将喷砂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锈质、氧化皮等杂质从好的砂料中分离出来。喷砂机的特点能使喷砂机继续使用的砂料储存在分离器下部的料斗中并被循环使用,大的氧化皮等杂质被分离器下部的隔网拦住,灰尘部分被输送到喷砂机除尘箱中进行处理,灰尘被收集而干净的空气被排放到大气中。
安全操作规程
  喷砂机是现代效率最高,投资较少的一种高性价比的铸造清理设备,喷砂机通常用于,易腐蚀材料或工件的表面除锈、去锈,和非生锈金属的去氧化皮处理。在日常工作中,喷砂机操作规程直接关系着能否安全生产。   喷砂机安全操作规程:   1、喷砂机的储气罐、压力表、安全阀要定期校验。储气罐两周排放一次灰尘,砂罐里的过滤器每月检查一次。   2、检查喷砂机通风管及喷砂机门是否密封。工作前五分钟,须开动通风除尘设备,通风除尘设备失效时,禁止喷砂机工作。   3、工作前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品,不准赤裸膀臂操作喷砂机。   4、喷砂机压缩空气阀要缓慢打开,气压不准超过0.8MPa。   5、喷砂粒度应与工作要求相适应,一般在十至二十号之间适用,砂子应保持干燥。   6、喷砂机工作时,禁止无关人员接近。清扫和调整运转部位时,应停机进行。   7、不准用喷砂机压缩空气吹身上灰尘。   8、工作完后,喷砂机通风除尘设备应继续运转五分钟再关闭,以排出室内灰尘,保持场地清洁。   9、发生人身、设备事故,应保持现场,并报告有关部门。
设备用途
  喷砂设备已广泛地应用于机械制造、仪器仪表、医疗器械、电子电器、纺织机械、印染机械、陶瓷、工艺品、机械修理等等众多领域。喷砂设备作为一种常规的砂处理设备经过不断的发展、提高和完善,具有独特的加工机理和广泛的加工、应用范围,喷砂设备在当今的表面处理行业中越来越受到青睐,
设备功能
  1.喷砂设备用于工件表面的清理   喷砂设备可用作对金属的锈蚀层、热处理件表面的残盐和氧化层、轧制件表面的氧化层、锻造件表面的氧化层、焊接件表面的氧化层、铸件表面的型砂及氧化层、机加件表面的残留污物和微小毛刺、旧机件表面等进行处理,以去除表面附着层,显露基体本色。   2.喷砂设备用于工件表面涂覆前的预处理   喷砂设备可用作各种电镀工艺、刷镀工艺、喷涂工艺和粘接工艺的前处理工序,以获得活性表面,提高镀层、涂层和粘接件之间的附着力。   3.喷砂设备可改变工件的物理机械性能   喷砂设备可以改变工件表面应力状态,改善配合偶件的润滑条件,降低偶件运动过程中的噪音,使工件表面硬化,提高零件的耐磨性和抗疲劳强度。   4.喷砂设备用于工件表面的光饰加工   喷砂设备可以改变工件表面粗糙度Ra值,产生亚光或漫反射的工件表面,以达到光饰加工的目的。
设备优点
  1.喷砂设备金属零件的基本不受损坏,尺寸精度不会改变;   2.零件表面不受污染,磨料不会与零件的材为发生化学反应;   3.喷砂设备可以很容易的处理凹槽,凹等难以接触的部位,多种粒度的磨料可以选择使用;   4.处理成本大幅度降低,主要体现在喷砂设备工作效率的提高,能满足各种各样的表面光整要求;   5.能耗低,费用省;   6.喷砂设备不污染环境,省去了环境治理费用;
故障分析
  喷砂机是一种常见的铸造机械设备,随着喷砂机的广泛应用,一些喷砂机故障困扰的操作人员,如果不及时排除故障,会导致喷砂机无法继续使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常见的喷砂机故障。
故障现象
  没有压缩空气,没有磨料   可能原因:1.压缩空气没有打开   2.调压阀调定压力太低   3.脚踏开关没有调整好或损坏   4.喷砂或磨料阀堵塞   5.安全气路被切断   6.喷砂机主调压阀坏了   7.控制用调压力阀坏了
排除方法
  1.打开气源   2.把压力调到0.5MPa以上   3.调整或更换脚踏开关   4.清理喷嘴或磨料阀或重装   5.检查安全气路上的阀   6.检查喷砂机主调压阀   7.检查喷砂机控制阀   (2)喷砂机故障现象:好的砂料进入吸尘袋   可能原因:1.新吸尘袋缝隙较大   2.砂料太细   排除方法:1.一般使用8小时后可清除   2.采用较粗砂料   (3)喷砂机故障现象:砂料漏失   可能原因:吸尘袋有孔洞或未夹紧   排除方法:更换吸尘袋,重新夹紧吸尘袋   (4)喷砂机故障现象:喷砂时视线不清   可能原因:1.吸尘袋堵塞   2.吸尘袋老化堵死   3.砂料中含粉尘太多   4.压缩空气压力太高   排除方法:1.振打喷砂机吸尘袋   2.更换喷砂机吸尘袋   3.更换砂料   4.按喷砂机推荐压力调低

网友:
好像是高压风去吹那些湿沙粒的。

网友(2012-03-12):
喷砂与抛丸的区别 抛丸是利用高速旋转的叶轮把小钢丸或者小铁丸抛掷出去高速撞击零件表面,故可以除去零件表面的氧化层。同时钢丸或铁丸高速撞击零件表面,造成零件表面的晶格扭曲变形,使表面硬度增高,是对零件表面进行清理的一种方法,抛丸常用来铸件表面的清理或者对零件表面进行强化处理。一般抛丸用于规则形状等,几个抛头上下左右一起,效率高,污染小。 修、造船业,抛丸、喷砂是普遍使用的。当然并不是抛丸就非用高速旋转的叶轮不可。在修、造船业一般来说,抛丸(小钢丸)多用在钢板预处理(涂装前除锈);喷砂(修、造船业用的是矿砂)多用在成型的船舶或者分段,作用是把钢板上的旧油漆和锈除掉,重新涂装。在修、造船业,抛丸、喷砂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钢板涂装油漆的附着力。 其实铸造件清理不只是用抛丸,对于大件一般先进行滚筒清砂,就是把铸造件的冒口切除后放在滚筒内滚,由零件在滚筒内互相碰撞,把表面的砂大部分先清掉再进行抛丸或喷丸的。抛丸丸子大小是1.5mm。  研究表明,就破坏而言,金属材料表面存在拉应力时比压应力要容易的多,表面呈压应力时,材料的疲劳寿命大大提高,因此,对于轴类等容易疲劳断裂的部件通常采用喷丸形成表面压应力,提高产品寿命,此外,金属金属材料对拉伸很敏感,这就是材料的拉伸强度比压缩强度低的多的原因,这也是金属材料一般用拉伸强度(屈服,抗拉)表示材料性能的原因。我们日常乘坐的汽车的钢板的工作面就是用喷丸来强化的,可以显著的提高材料的抗疲劳强度。   抛丸是用电机带动叶轮体旋转,*离心力的作用,将直径在0.2~3.0的丸子(有铸丸\切丸\不锈钢丸等)抛向工件的表面,使工件的表面达到一定的粗造度,使工件变的美观,或着改变工件的焊接拉应力为压应力,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几乎用于机械的大多数领域,修造船\汽车零部件\飞机部件\枪炮坦克表面\桥梁\钢结构\玻璃\钢板\管道\等等。喷砂(丸)是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将直径在40~120目的砂或0.1~2.0左右的丸喷向工件的表面,使工件达到同样的效果。丸粒的大小不同,达到的处理效果就不一样。   重点提出:喷丸同样能起到强化的作用。现在国内的设备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抛丸才能达到强化的目的。美国、日本的企业用于强化的是抛喷丸并用的!各有各的优势。比如像齿轮这样的工件,抛丸的出丸角度无法改变,只能用变频改变初速度。但它处理的量大,速度快。   喷砂是利用压缩空气把石英砂高速吹出去对零件表面进行清理的一种方法。工厂里也叫吹砂,不仅去锈,还可以顺带除油,对涂装来说非常有用。常用于零件表面除锈;对零件表面修饰(市场卖的小型的湿式喷砂机就是这个用途,砂粒通常是钢玉,介质是水);在钢结构中,应用高强螺栓进行联接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由于高强联接是利用结合面之间的摩擦来传力的,所以对结合表面的质量要求很高,这时必须用喷砂对结合表面进行处理。   喷沙用于形状复杂,易于用手工除锈,效率不高,现场环境不好,除锈不均匀。一般的喷砂机都有各种规格的喷砂枪,只要不是特别小的箱体,都可以把枪放进去打干净。压力容器的配套产品—封头采用喷砂方式清除工件表面的氧化皮,石英砂的直径为1.5mm~3.5mm。有一种加工就是利用水作载体,带动金刚砂来加工零件的,就是一种喷砂。   抛丸与喷砂都能对工件起到清整去污的目的,目的为下序作准备,即要保证下道工序的粗糙度要求,也有的为了要表面的一致性,喷丸对工件有强化作用,喷砂就不明显了。一般喷丸为小钢球,喷砂为石英砂。按不同要求,分目数。精密铸造几乎天天都在用喷砂、抛丸。 1 喷砂主要功能是表面除锈,除氧化皮等,比如热处理后的零件,而抛丸的作用和功能就较多:不但除锈,除表面氧化皮,还提高表面粗糙度,去除零件机加工毛刺,消除零件内应力,减少热处理后零件变形,提高零件表面耐磨,受压能力等。 2 用于喷丸的技术有很多,例如:铸件,锻件,机加工后零件表处,零件热处理后表处等。 3 喷砂主要是人工操作,而抛丸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多。 4 抛丸所用的钢丸和铁丸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丸,准确的说它是小钢丝或小钢棍,只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看起来像丸子的,所谓喷砂的砂说穿了,也就是河砂而已,和建筑用的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喷砂用的经过筛制,含泥少,颗粒大小规格而已。当然有的行业也有不同,如船舶行业的抛丸用的是真正的钢丸、喷砂用的是金属矿砂(不是河砂-石英砂)。 5 丸与砂 丸一般是球形一类没有棱角的颗粒。如钢丝切丸等;砂是指有棱角的砂粒,如棕钢玉、白钢玉、河砂等。 本文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6 喷与抛  喷是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将砂料或丸料喷到材料表面,达到清除和一定的粗糙度。 抛是将丸料以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的方法,冲击材料表面,达到清除和一定的粗糙度。

楼主(2012-09-11):
我的意思是关于喷砂机的讨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