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挖掘机油箱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1-02-08):
请教各位师傅:
  我们厂现在要试生产挖掘机油箱,板材为Q235B   厚度为6毫米。要求无缝隙焊接角焊缝。CO2焊接,焊丝牌号为JM-56或JM-53,实心焊丝,焊丝直径为1毫米。要求融深在0.5-1毫米。不允许咬边等焊接缺陷。请教焊接时电流、电压、焊速等工艺参数是多少?焊后是否要去应力?去应力工艺能否见教?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焊接电流70-120A,电压18-22V。

网友:
焊丝直径1.2,焊接电流190,电弧电压19,焊接速度25,气体流量15。如果融深不够可适当提高电流,电压数值。

网友(点评):
电流应当加大为210A,电压为26V

网友:
油箱居然要6个的钢板啊,没做过,标记下

楼主:
谢谢各位。还要请教焊接完成后的去应力工艺。谢谢

网友:
你这个产品量大不大,如果大的话可以上机器人自动焊接,这样比较稳定,而且质量有保障.

网友:
产品体积大,可用振动去应力。

楼主:
产品量还可以,每天暂时在150个左右,体积在0.6立方左右。机器人焊接主要是工装的问题不好解决。因为产品分为共分为10种,且大小尺寸都不一样。

楼主:
顶一下,以免沉下去。还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偶以前在东莞XXX从事的挖掘机臂和油箱焊接,肯定要去应力,去应力方法很多如锤击

网友:
听听高手的,我学习了。

楼主:
各位大侠:油箱去应力我想用气动扁铲。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2011-03-10):
解决应力方法很多种!可以用敲击法、保温法、条件好的可磁力共振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应力方法很多种!可以用敲击法、保温法、条件好的可磁力共振法!

前面两个方法我实践过。

网友:
有难度,不知道,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1-04-10):
顶一下,这个问题好解决,焊丝直径1.0,可以用焊接电流90-120,电弧电压18-20,焊接速度22即可,另外液压油箱用5.0mm钢板最合适。

网友B:
解决油箱去除应力方法很多种!比较好用的可以用箱内翻滚共振敲击法!就是做个转动胎具,把油箱卡住,油箱内装1/3左右不规则硬质合金块,粒度在12--16mm左右,转动时油箱内加上5%弱酸溶液,封住油箱口,旋转30分钟后,倒出合金块和液体,用清水清洗干净,控干水分,最好用热空气快速烘干。这样既消除了应力又清洗了油箱内部锈蚀。效果非常好。

网友(点评):
此方法想去亲身试验下,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2011-06-28):
顶一下,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除应力

网友:
焊接件去应力最常用的也就是退火和振动时效。特别是体积大无法进炉的产品,一般都是采用振动时效。另外就是锤击法、自然时效(放露天淋雨)等等

网友:
俺们专业做CAT挖掘机油箱 SPHC t6.0  机器人流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兄弟的厂址在哪里?能够上几张照片看看设备及厂房布置吗?不胜感激,在此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青岛
做油箱没什么太难的  不漏、内部清洁度达标、安装尺寸OK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油箱去除应力方法很多种!比较好用的可以用箱内翻滚共振敲击法!就是做个转动胎具,把油箱卡住,油箱内 ...

该方法非常不错,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2013-05-03):
学到好多

网友:
焊后变形

网友:
6毫米板。。。。啥油箱?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我做工程车的油箱,直接和车架链接的

网友:
20楼的方法想去亲身试验下,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