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电子执手锁面板的问题

楼主(2011-02-08):
如图,可否加工,单价多少?

网友:
是用什么材料做?有平面图吗?

网友:
什么材料,塑料还是钢板,批量多少,单单两张图片不能说明问题,详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可以是铁,或者不锈钢,批量1000
以下是具体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