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图纸上能查到船的自重?非常着急

楼主(2011-02-08):
请高手指点,在什么图纸上能查到船的自重?非常着急,谢谢!

网友:
什么船?要看图纸才能知道具体船的自重,

楼主:
我们的船是绞吸挖泥船。

楼主:
刚才忘了解释了。船的图纸是有的,就是没找到这个数据。

网友:
问船厂就知道了,船厂有下料清单,与甲方对数据用的,你买他的船,最后要算账的,小船都是这么玩的,你找你买船的厂家老板,他就有,向他要,其他人不可能知道,假如我给你造的,我就知道数据,

楼主:
稳性计算的图纸上面有吗?

网友:
在船的型线图或者船体结构团上的右上角有一个,船长,吃水,船重,排水量等,刚才看到回的有点晚了,不过下次就不用再找了

网友(2011-03-23):
设计院会估算空船重量 ,装载手册上有的 空船和压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