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润滑脂基油粘度?(2011-2-8)

楼主(2011-02-08):
怎样选择润滑脂基油粘度?(2011-2-8)

网友:
前提给的太少。你是要生产润滑脂还是要用润滑脂?

楼主:
选用润滑脂!!!

网友:
重载的工况应该选用基础油粘度大的,甚至需要加入固体添加剂。
高速的工况下选用基础油年度低点。
普通工矿一般选择的基础油粘度在220cSt

网友(2011-06-03):
四楼正解,重载工况还应有更多的选择,需要了解转速与负荷的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