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麻花钻钻加工的加工粗糙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1-02-08):
普通麻花钻钻加工的加工粗糙度可以达到多少,为什么要打通的地方粗糙度最差,怎么样解决?

网友:
的确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倾听楼下的见解 。

楼主:
我想这也许主要跟钻床的转速、进给速度关系比较大。

网友:
一般可以达到3.2。要打通的地方粗糙度最差,应该是钻头横刃已经钻过,无法起到定心的作用。可以
1磨削分削槽。让其起定心的作用。
2工件底部可靠的垫一块厚钢板。让工件与钢板一起钻。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样太浪费,点上木板成本比较小。还有就是钻加工时适当润滑很有必要

网友:
一般钻孔可以达到6.4。扩孔能达到3.2。你说要打通的地方粗糙度最差,应该是钻头磨得不太好,这样的钻头不仅钻出来的孔径会大,而且出口处还会有收口现象。如果你一时解决不了磨钻头问题,可以用先钻孔再扩孔的办法解决。

楼主:
可是钻完孔后还铰孔的,铰孔大概单边还有10丝余量(理论余量),可是那个地方的只能铰到一点,粗糙度还是那么差,我怀疑是打出来的孔是椭圆的,但是不怎么好测量。还有一方面可能是进给速度和转速过快所造成的

网友:
那就是你钻头没磨好,钻孔时就钻大了,余量没有了,你说只铰到一点,实际就是出口处的收口能铰出一点.建议你先钻孔,再扩孔,扩孔单边余量若是有0.1就不可能铰不出,甚至还可以减小一些余量.

网友:
据客户说用油冷的话会稍微好一些,具体粗糙度看各家技术了

楼主:
如果是钻头磨大的话,那么孔径都会大的,我们控制孔径的大小用的是止通规,孔径的大小在止通范围内。其二,孔内大部分铰完孔后都是比较光的,可是就是在孔底部有一小部分可能是铰不到。

楼主:
我想可能是我的定位工装的问题,导致铰孔的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