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渗碳后要淬火吗?

楼主(2011-02-08):
对热处理不是很理解,请高手指教

网友:
渗碳后要碎火的,还要回火 消除碎火后产生的应力

网友:
渗碳后要淬火的,可以渗后直接淬火,也可以二次加热淬火根据设计要求及工艺条件。

网友:
请问LZ,你为什么要渗碳呢

网友:
一般渗C是针对低C钢和低C合金钢的热处理工艺。渗C淬火主要是提高工件的表面硬度。低C钢和低C合金钢如不做渗C处理的话,是不能直接淬火达到高的硬度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有些明白了,做齿轮的是20#,好像是C含量不够的话,淬不了火。但是渗碳之后表层就变硬了,为什么一定要再安排淬火呢,难道光渗碳之后不能获得所要的马氏体,还要淬火才行?见过渗氮的轴,那个不用淬火,烦请各位指教。

网友:
渗碳之后表层就变硬,你试过,还是想过,
观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想的:渗的碳在加热条件下融入表面的奥氏体组织,变冷后表面应该形成过共析区,因此表面硬度提高。至于生产实践,刚毕业一年多,什么都不懂,请大侠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含碳量足够后,如何能得到相得到的金相组织呢,
这就是淬火吧,只你可以看看渗碳的过程,能保证你要的组织不,结相铁碳相图

网友(点评):
人家就想渗个碳玩 何必较真呢

网友:
多买几本书好好看看就知道了,具体的实践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渗碳后如果不淬火是否也可以使用呢?
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渗C不淬火,那你当初渗C目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作中只是把零件发给加工商
告诉他要渗碳处理
并不是很清楚渗碳后还要淬火
能解释一下渗碳本身就是为了使低碳钢表面有硬度
那为什么还要淬火呢
不是很懂
麻烦给解释一下

网友:
学习

这个地方以后还是要经常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渗C后,不淬火是达不到高的硬度的。渗C后表面也就是相当于高C钢,你也可以想象一下,高C钢在淬火前是很容易进行切屑加工的,也就是说没淬火的高C钢硬度是不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渗C后淬火的原因。若是还不明白。QQ47676503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渗碳是否只适用与冷拉料和A3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一问题请教
公司加工凸轮用40Cr材料粗车后调质,然后精车-电脑锣-高频
但是经常会出现凸轮高频的地方有裂纹
是什么原因

网友:
碜碳后淬火及回火 可能是为了提高齿轮的强度,回火稳定性,尺寸稳定性,表面耐磨性.20#齿轮没有合金元素吗?那淬火效果不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