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使它可以展开?

楼主(2011-02-08):
本来是stp 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了,可是出来的都是曲面输入,怎么样才能让它可以展开?

网友A:
应该是无法展开,要不计算展开,要不就SOLIDWORKS重画一个。你这个STP文件应该是其它3D软件转的中间体,我们公司在UG CATAI SOLIDWORKS之间转换经常用STP,但是都无法编辑参数,只能进行增减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法展开,要不计算展开,要不就SOLIDWORKS重画一个。你这个STP文件应该是其它3D软件转的中间体,我们 ...

啊?太多了, 要花好多时间画呢,真希望能转化过去展开

楼主:
哈,今天在公司里试了一下,可以展开了,公司里是正版的2008,
虽然家里的是2009,不过到底人家是正版的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也试了一下,画了一个钣金存成IGES,然后再另存为STP,再打开STP文档,在展开之前将实体转换成钣金,这样就可以展开啦。但是平常我们公司交换文件的时候,我都没办法修改零部件的参数来改变它的特征,比如一个孔的深度等。

网友(2011-08-04):
楼上说的对,你那个实际上不是曲面,只是转换后solidworks默认的曲面,我现在碰到的却是正宗的曲面STP文件要展开,头疼

网友:
其他3D软件转过来的吧!!好像可以恢复特征,然后再转钣金,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