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气缸的线路图怎么接?

楼主(2011-02-08):
三四个气缸一个接着一个运动,哪位大侠帮忙具体解说下如何接电路?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四个气缸一个接着一个运动,哪位大侠帮忙具体解说下如何接电路?谢谢

网友:
顺序控制电路!我在学校毕业设计就是做的这种控制电路及机械传动!电路布复杂,就是在一个电路板上连接一些接触器,我做两个缸同进同出,此进彼出等动作,两个缸就要4-6个接触器材能完成简单动作。现在找高手做PLC控制更简单!

网友:
Sensor can be doing th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啊
集成电路是不?

网友:
不算是!我做的是手工的就是买现成的电路板然后将接触器手工焊按功能上连接,跟PLC控制的比很粗糙!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要求,如果单纯前进后退,如果对自动化要求不太高可以做成气控换向阀和气控单向阀组合控制。不需要电控。

网友:
看设备的样子
不需要plc控制,普通接触器-继电器就能解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能帮我具体说说嘛,具体没有那样精确的,你说的方法就好用了。

网友:
行程开关或者时间继电器,反正气缸也不是什么精密玩意儿。

楼主:
别沉了啦.高手们就抬抬手帮我详细画个草地图说说嘛

网友:
说明白比较多,
我另开个帖子给你。你看看能不能帮助你
名字:纯气动顺序控制系统

网友(2011-03-17):
看你的气缸现在好像是手动控制的。如果需要自动控制需要用继电器与接近开关来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用PLC 控制的话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