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螺纹用数控车床怎么车?请求高手

楼主(2011-02-09):
各位大侠:
      双螺旋螺纹用数控车床怎么车?
     听说有个G32命令怎么用

网友:
进一螺距或退一螺距.如你的双线螺纹导程是6线数是2.那么螺距就是3.列如你加工第一条螺纹时.起刀点是5.那么你加工第二条螺纹时.起刀点就地是2或8.一般都是退刀多.因为起刀点过近.工件头头会产生乱牙情况.除非你起刀点长!多线螺纹也是.拿导程除以线数等于螺距.一般加工多线螺纹都是退刀多.(还有G32用得很少.我直用G92或G76)希望对你能有帮助.如有不对还望高手赐教.谢谢!手机打字真的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