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20MM 壁厚0.5MM 直径4MM的小管 需要钻直径2的側孔

楼主(2011-02-09):
长20MM 壁厚0.5MM 直径4MM的小管 需要钻直径2的側孔 怎么加工好呢  没有毛刺 且注意钻孔不偏不变形

网友:
需要钻几个侧孔??侧孔多的话如何排列?你用那种钻具?

楼主:
正中心钻一个通孔  180度   目前想用台钻 但是转速太低   加工外径后钻孔 易变形  直接买型材这样的不好买  壁比较薄  316或304的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中心钻一个通孔  180度   目前想用台钻 但是转速太低   加工外径后钻中心孔 易变形  直接买型材这样的不好买  壁比较薄  316或304的材料

网友:
钻是不太好满足要求的,考虑其他方法,放电加工或激光

网友:
这种孔我们采用电火花穿孔机加工最快。

网友:
304或316不锈钢的恐怕不好钻,壁太薄,内部没有毛刺有点不可能。钻头的使用寿命也值得关注。最好不采用钻孔。用电火花试一下怎样。

网友:
第一个选择 穿孔机加工

网友:
用小深孔(电火花)做,又快又没毛刺

网友:
放电加工或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