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进行无心磨前,车加工留的余量多少合适?

楼主(2011-02-09):
现在要磨一个长度为100,直径为10的数控车床加工的小轴。光洁度要求为0.02。不知道车加工余量留多少合适?请问了老师傅,说0.05MM就够了。想听听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0.05? 需要热处理不? 担心轴有锥度不?
不需要热处理0.1吧 需要热处理的话最少0.2  还有有车加工时的刀纹也要考虑在内
实验一下吧,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
车加工后直接上无心磨.5个正好.多了不好磨.少了怕有磨不出来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热处理,我也觉得要考虑车床的车纹。到时候事件就知道了,也许留0.1更合适些,车床的纹路应该在这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无心磨的磨削量是多少的。“心梦”可知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热处理,我也觉得要考虑车床的车纹。到时候事件就知道了,也许留0.1更合适些,车 ...

批量生产的,0.05 的0.1的 或者其他余量的车几根出来

用实践找极限值咯

网友:
我们加工无心磨留5-10丝.必竟磨床吃刀量小.如果你用0.2的刀或许更小的刀尖.建议你留10丝左右.因为刀尖过小.刀尖深度都得有2丝多(仅供参考)

网友:
留个5丝至10丝左右吧!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听了你们的建议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學習啦 各位大蝦不錯啊

网友:
磨前要表面硬化吧, 也就是要热处理了,那么余量留大点好,建议0.2至0.3mm余量

网友(2013-09-27):
找个会开无心磨的师傅,工资面议, 有意者联系 15091539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