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冲孔问题---求解

楼主(2011-02-09):
野火4.0,在钣金件冲孔的时候发下没法生成!如下所示
点冲孔图标,就会弹出打开窗口,如图示
这是什么原因啊!忘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拉伸可以打孔,扫描就不可以打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钣金件是个墙特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手机上的网,第二个图片看不清。过几天,我上网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