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液压系统声音很大,请帮助

楼主(2011-02-09):
整个液压系统:有两个换向阀,一个单向阀,一个溢流阀

网友:
油加满没,电机轴承有问题没

楼主:
谢谢您啊,油是满的,轴承没有问题啊,就是一加负载时,就有很大的声音;或溢流阀的锥阀向里旋多了,就有很大的声音

网友:
把液压原理图贴上来给大家看看,附阀的型号。不知道电机和联轴器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负载加大后,压力会变大。阀的细孔的结构要求就会有变化。

楼主:
可能给溢流阀有关系,但一时找又不到好方法,还是多请教各位业内师傅啊

网友:
仔细查一下声音从那里发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安装的不好

网友:
应该和溢流阀有关系。由于你的系统没有加蓄势器。所以液压泵在工作时,如果执行系统没有工作那么就只有靠溢流阀卸荷。当液压缸工作的同时溢流阀工作使系统压力提高。溢流阀有压力油通过产生啸叫。可以适当调低系统压力来减小声音。要不系统加设一套蓄势器达到消除啸叫的目的。

楼主:
谢谢您,您讲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