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时如何把钣金特征转化为实体特征

楼主(2011-02-09):
想画一钣金件,折弯完成后,最后一步对此零件冲孔,发现无法冲孔。
现在想把此钣金件转化为实体后进行打孔,请问怎么操作?我的版本是野火4.0,其他版本也可,需要思路。

网友:
好像是不可能的,可以直接在钣金件上打孔呀

网友:
你是不是想在proe画出那个冲孔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找个基准面拉伸不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钣金件,在钣金工具栏里,拉伸时暗的,没法用。只有把钣金转换为实体后才可拉伸,但我忘了怎么转了!

网友:
直接在钣金界面中使用零件特征就可以了,也可以先保存,然后再PRT中打开,和零件操作一样。

网友:
你肯定时操作失误,在钣金界面,用拉伸是可以去除材料的,我电脑要是能截图一定让你看下

楼主:
qq可以截一下,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