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图所示,如何才能实现?

楼主(2011-02-09):
如图,可放大!打算用PLC检测信号,可检测注塑机电磁阀,并执行运动
伸缩杆运动行程大约 12厘米左右,物件的重量为30克
工作模式!
注塑机,开模后,到位置后,自动 执行顶针 把物件顶出
PLC,检测顶针信号,并开始伸杆 到位置后,右旋转座台。。。伸缩杆,收缩 座台回位
循环

请教各位高手,麻烦给看看,怎么做啊?感觉好麻烦!
本来打算从淘宝上 买个气动的伸缩杆。。气泵有个大型的动力电的!

SC型标准气缸 SC50*150 标准气缸,加上一个电磁阀

座台就不知道了,请教各位高手,应该买那些东西,怎么弄呀,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用电动推杆加到位开关实现功能。如果有风的话可以用气缸,可以不使用PLC,在工件上装撞块,加机械式气动阀。

楼主: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我在模具上,安装一个 机械式气动阀,自己找好,开撞位置,并找个合适的位置,安装上,气缸 ,来替代,手动拨 产品物件!!
原谅我的不懂。。。汽缸推杆到位置后,自己会在缩回来吗??

因为模具 一开 一合,连续工作,如果 汽缸伸缩到 模具内,不缩回来,会被 合模 压碎的

楼主:
感谢
smh911

我的想法,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1,使用碰撞开关,子模具 ,开到位置后,触发 碰撞开关!

绿色10子行程,开始向模具内运动,15CM,到 X  位置后,蓝色开始向右运动5CM 到Y位置 ,复位!

这个容易实现吗????

2是产品,,,子和母 开模后,2号产品,被注塑机,顶针顶出后(可以延迟顶出停留时间),顶针回位,并合模

楼主:
如上图,用汽缸替代。。。滑台。。。用继电器控制顺序!!那位专业的高手指点下!!应该怎么用继电器控制?我是新手

网友:
你的旋转也要气缸来实现吗?用二位四通的机械阀可以让气缸回位,也可以选用带弹簧的自动复位气缸。如果要非常安全的话建议使用电磁阀,将电磁阀的动作和合模动作用继电器互锁,就像电机正反转的模式一样。

楼主:
感谢!!!smh911
我是菜鸟,谢谢指教!
我打算买2个滑台汽缸 2个时间继电器(不知道用那个型号)2个电磁阀

这样的,组合成一个90度角!
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
按照smh911 的。。在模具上安装上碰撞开关,开模后,触发开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替代,因为开模工作多少秒,合模工作多少秒,基本很固定)

启动 1号滑台汽缸  行程15CM (2秒后回位) 2号滑台汽缸 行程5CM 并回位 并断电!相当于人,把工具插到模具 里的产品里,并把产品拨掉的一个过程

循环!操作

麻烦各位,看看我这个想法应该买什么样子的时间继电器,和什么样子的 划台汽缸。。和电磁阀,我在淘宝 找了一下午,品种太多了,都不知道用哪个!!
关键还弄不明白时间继电器,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2011-03-21):
继电器应该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