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成本计算,机床功效,请教

楼主(2011-02-09):
想请教一下,如何做某个零件的刀具成本的计算,机床功效怎么做?

哪位大侠有这样的表格,表单呢,能做个参考吗?
能有个具体点的格式,那就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期待帮助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知道师傅请指教。

网友:
刀具成本计算你得到生产现场,看一个刀具从新安装到最后报废(没法修整)加工了多少零件,然后这个零件一共有多少道工序,用了多少刀具,这些刀具价格怎么样。然后全部刀具费用分摊到一个产品上面。原理其实比较简单,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列个公式,哈哈。主要是你要有刀具磨损方面的数据。

网友:
这个不知有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