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米,误差0.10毫米,怎么测量?

楼主(2011-02-09):
用个移动切削头去加工机械底座(抄平它),很大,十多米见方,要求平面精度在10米,误差0.10毫米,怎么来测量呢?

网友:
1框式水平仪
2合像水平仪

楼主:
谢楼上帮忙,但这2个的精度远远不够呢

网友:
楼上正解,用合像水平仪检测扭曲,再用准直光管检测直线度。如果加工机床本身精度好,就用百分表检。

网友:
自准直仪或激光自准直仪。

楼主:
最好能实现:随动检测

楼主:
顶下吧,帮出个主要哦

网友:
都是正解啊,没啥了啊,目前就这些手段啊

网友:
如果机床精度有保证,直接用百分表测,比较准确的可以用激光测量仪,一般单位好像没有这个

网友:
学习中,请高手指点,看下家!

楼主:
糟糕的是加工机床不怎么有精度的:就是一个活动铣头啊。急需随动检测呢。

网友:
合像水平仪精度可以达到的

楼主:
合像水平仪--------这个无法随动检测吧?

网友:
激光干涉仪可以达到0.1微米的精度,

网友:
各位都说的太专业
/ ~0 ?2 `/ M8 N, W  }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么多的检测仪器6 v( z5 P/ D$ l! M) q
学习中

楼主:
15楼XD说的这个似乎能随动检测,太贵哦,搜到一个检测服务公司。

网友:
主要是要随动检测。并且精度又高,面积又大。可能一个系统搞定要几百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