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刀架询问

楼主(2011-02-10):
我这里是KND1000T,请问为什么突然刀架转不到2#和4#刀?

网友A:
刀架的2#和4#位发讯信号有问题,检查相关元件

网友:
刀架的反馈信息

网友:
看看 发信盘是不是坏了。
   还有你可以从诊断里面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架的2#和4#位发讯信号有问题,检查相关元件

一般的, 只要打开刀架上方的护盖, 就可以看到刀架的位置反馈霍尔元件, 此元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你好,这个是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其它刀号都能正常工作的话那就是霍尔原件坏了,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