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铝合金能做阳极氧化发黑处理。

楼主(2011-02-10):
我最近刚刚接触铝合金制件的加工,基本上是板料,表面需做阳极氧化发黑处理。是所有的铝合金都能做这种处理呢?还是就几种能做,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2011-03-13):
好像应该都可以做的 铝合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s4 L+ f5 B+ X* g

网友(2011-04-21):
都能做,只是做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样

网友:
請問哪種型號的效果較好,且價格不要太貴

网友:
阳极氧化铝合金都可以做,由于铝合金中的成分杂质的影响,做出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网友(2011-07-05):
学习了 ,非常感谢楼上的意见

网友:
铸铝好像不行吧?还是我这边氧化厂水平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