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纸

楼主(2011-02-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3Mzc5NDA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2237.html?fromTaglist

有熟悉的朋友可以讲解一下吗。以前一直以为是完全用完才开始接的。-------------------------------
简介  高速自动接纸,就是整个接纸过程都是在纸带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自动完成的。要求正在使用的纸卷用到规定的直径时(通常称旧纸卷用完时),自动准确无误地将新旧纸卷的纸带粘贴在一起,并及时将旧纸卷纸带切断,新纸卷的纸带及时供给印刷使用。因高速自动接纸过程中纸带并不停止运动,可以继续对印刷部分供纸,所以没必要设置储纸机构。
  高速自动接纸机大都用于新闻印刷和书刊印刷用卷筒纸胶印机。由于技术的发展和纸张质量的提高,高速自动接纸机的接纸可靠性也很高,所以现在也用于商业用卷筒纸胶印机。
编辑本段类型  高速自动接纸机的型式很多,现介绍几种典型结构。
  ①转臂式高速自动接纸机
  预加速皮带。它的作用是在自动接纸前把新纸卷加速,使新纸卷由零速加速到接纸所需要的速度。一般皮带轮由一个单独电机驱动,速度可控制。
  加速皮带包括皮带及其支架、升降机构,电机及其传动系统、皮带横向位置调整机构(有用手轮调整的,也有用电机自动调整的)。除了皮带加速以外,也有用加速轮加速的,其作用与加速皮带相同。
  接纸臂。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接纸时对纸带加压,使新旧纸卷牢牢地粘在一起,并及时把旧纸卷纸带切断。接纸臂主要包括加压毛刷及裁纸刀,裁纸刀长度略长于纸带宽度。
  上纸架。纸卷固定在转臂上,一般有三臂和两臂之分,用于三纸卷和两纸卷。该部分主要包括上纸卷转臂、纸卷卡紧机构、纸卷轴间移动机构、纸卷制动机构。具体结构见本讲六。
  ②转盘式高速自动接纸机:这种高速接纸给纸机实际上与两臂转臂式接纸机相同。它用一个转盘代替了两个转臂,新纸卷和旧纸卷都装在一个可以转动的圆盘上。这种给纸机的特点是结构紧凑。常用于印刷和给纸合为一个机组的机器,多纸卷,多纸路的卷筒纸胶印机应用的较多。
  自动接纸前,在新纸卷上贴好双面胶带,并转动。待旧纸卷用到一定直径后接纸控制机构发出一个信号,新纸卷加速,当两纸卷线速度一致时,摆动辊迅速摆向新纸卷,新旧纸带迅速粘贴在一起,裁纸刀将旧纸带裁断,新纸卷开始向印刷机供纸。这时转盘顺时针转一个角度,卸下旧纸卷,准备换新纸卷。
  ③非转臂式高速接纸机:这种高速接纸给纸机的特点是没有转臂,新旧纸卷共用一个皮带,这个皮带同时接触新旧纸卷的外圆,使两个纸卷表面线速度一致。
  它的接纸过程是这样的:正在使用的纸卷用到一定程度后,在链条的带动下向右移动,一边移动一边继续转动,向印刷部分供纸。当移到一定位置后,用吊车或专用上纸车将新纸卷上好。并贴好双面胶带,待旧纸卷用到一定直径后接纸控制机构发出一个信号。气缸的活塞被推出,支架绕支点转动,带动皮带上升与新纸卷接触,新纸卷在皮带的带动下,开始加速。因为新旧纸卷共用一个皮带,所以,新旧纸卷的纸带线速度可以完全一致。当旧纸卷用到规定的直径时,接纸控制机构发出自动接纸信号,毛刷向下运动,将新纸卷与旧纸卷纸带接在一起。
  同时切纸刀立即将旧纸卷纸带切断,新纸卷便开始向印刷机供纸,旧纸卷停止供纸,并从右端推出,停在图中纸芯的位置。这时气缸的活塞收回,皮带下降。当这个新纸卷用到一定程度以后,便开始在链条的带动下向右移动,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气缸的气压大小用于控制浮动辊的位置。通过它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和控制纸带张力。
编辑本段转臂式高速自动接纸过程  高速自动接纸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结构,但其自动接纸的原理大致是相同的。
  ①正常供纸和准备接纸:正在使用的纸卷正常向印刷机组供纸。纸带线速度与印刷速度一致。在自动接纸前,先在新纸卷上贴好“八”字形的双面胶带,备用。
  ②定位:纸卷用到一定直径时,光电管发出第一个接纸信号,转臂便自动转动一个角度,使新纸卷转到接纸位置(如果要降速自动接纸,在发出第一个信号后,机器先自动降速,后转动纸臂)。新纸卷的位置由接纸控制机构控制。纸卷位置定位以后,加速皮带落在新纸卷表面上,开始给新纸卷加速,接纸臂摆动至接纸位置。
  ③纸卷加速:这种接纸为高速接纸,因此在接纸之前,必须保证新旧纸卷线速度一致。加速皮带落在新纸卷外圆上后,便开始给新纸卷加速。直到新旧纸卷线速度一致后才能接纸。在新纸卷加速过程中,旧纸卷继续向印刷机供纸,当旧纸卷用到规
  规定直径时,光电管便发出第二个自动接纸信号。
  ④接纸:第二个自动接纸信号发出以后,标签测定光电管接通。当光电管和纸卷上的标签重合时,接纸臂上的压辊或毛刷立即靠向新纸卷,将正在使用的纸带压在新纸卷上完成自动接纸。同时,裁刀立即伸出,将旧纸卷纸带切断。新纸卷开始向印刷机供纸。
  ⑤正常供纸:自动接纸完成以后,加速皮带抬起并停止运动,接纸臂复位。新纸卷转动到正常供纸位置,旧纸卷转到上纸位置,然后纸芯被卸下,再上一个新的纸卷,一个新的循环开始。

网友(2013-04-28):
我们生产过这种机器,有机会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2013-06-18):
我们给金利宝做过这种机器,仿制台湾的。

网友:
这个接纸,有3000的速度吗?小森轮转机的40000全速接纸,看着那个舒服啊。

网友(2015-08-26):
谁有类似的图片,或者图纸啊,愿分享!

网友(点评):
我卖300块钱一套,带上下裁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