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箱内部使用的推车 求助

楼主(2011-02-10):
想让推车和需加热的零件一起进入烘箱,这样的推车一般可使用哪些材料?能直接买来那种配套的吗?自己买来一装就号使用的。
万分感谢!!!

网友:
主要看烘炉的加热温度有多高?如果400-500度的话可以采用不锈钢制作。(包括车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高300,一般200度左右吧

网友:
那就拿不锈钢制作。Cr不锈钢与Ni不锈钢都可以最好是1Cr18Ni9Ti的价位高一点但是寿命长。小车轴承可以考虑石墨轴承。

网友:
非常好的建议,不知道石墨轴承是什么东东,耐多少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