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内60条槽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1-02-10):
各位大侠,圆环内60条槽如何加工(图只画了一半),量大,要求快速,成本低,最好不高于2.5元。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材料为金属,硬度HRC42

网友(点评):
这种材料的硬度:HRC30

网友:
难搞,叠在一起线切割吧,或者激光加工,或者水刀

网友(点评):
有人用铣加工,但效率低,刀具磨损严重

网友(点评):
材料特殊线切割效率很低,铣刀铣效率高。

网友:
同意叠在一起用线切割。

网友:
能否用切割机,切割啊??、、

网友:
用管材,线切割出槽,再一个一个切断成需要的圆环,最后车内外圆??

我能想到的是这个,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图看不清尺寸.叠在一起用拉床可以吗?做一个专用模具和拉刀.反正量大

网友:
比较简单对办法就是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是可以的,但是楼主的2.5元是搞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击图片放大可看清楚

网友:
楼主我用手机上的网.没法放大呀!还有你要加工地槽是两头相通的垂直槽哪.还是在圆弧上的圆形槽哪?

网友:
量大可以做个专门的拉刀,在拉床上加工

网友:
用线切割吧!楼主!别的没这快!

网友:
你这玩意,几乎没有可能批量生产出来,少量做几件还能凑合,成品率会很低。
那么细的环,还要开缝,还要硬度,你就是翻十倍的价格,人家接也会犹豫。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已经批量生产了。

网友:
旁觀 向各位大蝦學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材料是粉末冶金的,客户供料,只要加工槽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为什么不直接把槽也给做出来?专门添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拉刀不了解,槽宽0.5,有硬度,大侠用拉刀加工效率如何?拉刀寿命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圆环内径85.5,外径94,厚度4,垂直贯通槽,槽宽0.5,伸进2.35-2.75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只有线切割了。

网友:
0.5得宽没法用拉刀.只能用线切割了.还有同意楼上说得.既然是粉末冶金.干吗不直接成形哪?

网友(点评):
槽太窄无法直接成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零件与我的零件一样但材料不同,有多种规格数量很大。
我才用的方法是组合在一起铣刀铣。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铣的效率如何、哪里订的铣刀、铣刀磨损情况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40个槽、槽深6mm平均2分钟一个。铣刀是德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侠做的一件需要多少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D:

算成本不是我的事,对外加工10元一件。

网友:
先切割很烦吧,而且慢,不过别的办法好像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常线切割都不会这么贵吧

网友(点评):
材料特殊密度极高,线切割切一组环需要8~10小时,贵不贵你自己算。

网友:
找做粉末冶金的试试,看2.5元可否搞掂

网友:
线切割,2元钱问题不大啊,我0.5厚度的零件线切割不是太贵,只要有量,精度基本上是没有的,切削加工不可能,别的不说,你那硬度就要我们的命了

网友:
不算材料,不开票,光价格没有问题呀

网友:
什么材料,我的60Mn材料片子厚度只有0.6的都这样做的,要求比你的高多了。机械加工就不要考虑了,你的硬度估计没几个好加工,你的刀就完了

网友:
6楼,用管材可行,但线割后壁太薄,变形大,割断时料口也要废好几个料,应该先割断,车好那个平行度,再叠加线割。
那个锯口太小了,不然用冲床一次就能成形。

网友:
线切割吧,成本最低了,那么高的硬度,铣怕是不行吧!

网友:
楼上各位都倾向于线切割是对这种材料不了解,楼主对材料也没有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