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表面粗糙度要达到多少以上,测量的HRC才比较准确?

楼主(2011-02-11):
一般来讲,表面粗糙度要达到多少以上,测量的HRC才比较准确?

网友A:
Ra1.6应该可以了,如果粗糙度不到的平面可以局部打磨一下,多测几个点求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1.6应该可以了,如果粗糙度不到的平面可以局部打磨一下,多测几个点求平均值。

“如果粗糙度不到”值的是不到Ra1.6吗?

网友A:
是的,指粗糙度大于Ra1.6的平面。(Ra3.2、6.4、12.5~)

网友B:
能打磨到3.2已经很好了
我单位齿轮联轴器图纸上外齿套只标到3.2,按你1.6的话我还测什么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指粗糙度大于Ra1.6的平面。(Ra3.2、6.4、12.5~)

应该是Ra1.6、0.8、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打磨到3.2已经很好了
我单位齿轮联轴器图纸上外齿套只标到3.2,按你1.6的话我还测什么HRC

您了解Ra3.2的表面的HRC测量误差一般为多少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您把粗糙度和光洁度的概念弄混了吧?
粗糙度大于Ra1.6,是指3.2,6.4,12.5等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您把粗糙度和光洁度的概念弄混了吧?

懂了,谢谢!

楼主:
现在有Ra1.6和Ra3.2两种说法,哪个更合理呢?还是都不合理?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14):
GB230/T中建议不大于Ra0.8.

网友:
一般测硬度前先用砂轮机打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用哦

网友:
现在都把这个粗糙度和光洁度搞得有点混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B230/T中建议不大于Ra0.8.

还是标准好

网友:
没弄明白,我们一般就是随便磨一下。什么地方有这种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