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液压油管会喷裂

楼主(2011-02-11):
我公司的不锈钢无缝钢管(工作压力:11Mpa),外径8,壁厚1,工作317小时后,在折弯处喷裂,见下图:

请教各位,可能由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楼主传图其实这种情况应该不单单是油压力大,更多是因为油压力的不稳定,类似喷射造成的。在高压油泵里经常冲击,就会造成穴蚀。

楼主:
其实我们做过静压试验,用25Mpa的液压力,测试没有泄漏,但是我们做不了脉冲试验。
现在我们怀疑两个原因:一是折弯后的残余应力的影响,二是脉冲压力的影响。
所以我想请教各位:我们该做什么来找到真正的原因呢?或者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改进呢,让这种现象不再出现?

网友:
1、油管探伤,保证材料无裂纹。
2、加工内孔保证光洁度,至少应在1.6
3、如果还是不行,要进行压力较核,看是否油管细、材质差,考虑加粗或者换材质。

网友:
在孤酒大侠的帖子后续貂一下。

先测量一下你 现有管路上不会爆管的弯管,测量一下
弯曲半径,以同样的曲率半径这样弯就行了。

楼主:
谢谢孤酒和动静之机的帮助,我们已经在联系地方测金属探伤,也准备加大壁厚和弯曲半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