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O1问题--紧急求教

楼主(2011-02-11):
为什么屏幕上显示运行,但是机器不走,也没报警之类的,程序肯定是对的,谁知道的速度说下,谢谢了,

网友:
激活了机床测试之类的功能

网友:
谁的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KND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熟悉

网友:
机械锁住的功能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F 多 少

网友:
机械锁住的功能打开l 了。

网友:
1机床控制面板上有一辅助功能锁,是否打开,还有那个空运行。
2:机床设置默认是分进给,编程用转进给却没有编入G99指令,或者反之。
3改装机床根本就没有装编码器,你却用了转进给。
4如果机床坐标在变,拖板却不动,同步带或丝杠可能脱落。

楼主:
问题以解决!谢谢!!!!!

网友:
在调试里看试运行是否开启,如开启。将其关闭(按数字1)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因?方法?拿出点胸襟来。

楼主:
哦,编码器的毛病   我之前是用G99   后来换用G98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