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怎么测量

楼主(2011-02-11):
我手上有个图纸, 是蜗杆,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接触过蜗杆啊,请大侠们帮帮我.怎么测量

网友A:
使用测量工具:千分尺(测量外径)、卡尺(测量长度)、PIN规(测量孔径)、薄片千分尺(测量槽径)等

网友:
我也不懂,正好学习下

网友:
最好的方法用三坐标测量机测量,螺杆空压机的蜗轮蜗杆部件就是用三坐标测量的,我经历过的一个客户的员工以前在一个单位用蔡司的三坐标测量螺旋部件,当然投入就很大咯。。。可能还真不是一般的厂家能承受的。。。国内海克斯康的应该可以,声明本人没见过海克斯康的产品,只是业内都说不错,我们公司  API中测 的三坐标测量机可能精度达不到很高,也就10丝左右,

楼主:
不好测量啊,我们的CMM 是最低级的.

网友:
有没有简单,比较精确的测量啊

楼主(2011-06-03):
xiexie. 我们公司没有买那个扫描的模块.所以就不能放在CMM测量

网友(2011-08-20):
外径 三针 齿底 有效长度 咬合 齿形齿向 需要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测量啊,我们的CMM 是最低级的.

只要不是我们单位的  应该不是最低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测量工具:千分尺(测量外径)、卡尺(测量长度)、PIN规(测量孔径)、薄片千分尺(测量槽径)等

请问什么是PIN规(测量孔径)、薄片千分尺(测量槽径) 能否介绍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