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NN650A 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1-02-11):
SBNN650A 是什么轴承?我在网上找了,但是只找到两个贸易商的网址 这个型号具体是一个什么轴承?它的类型、尺寸、保持架设计、密封还有内部设计是怎样的??

楼主:
唉……我自己回答好啦 是一个非标轴承

网友(点评):
也是刚刚知道的 唉……

网友:
这个是不是某个厂自己标注的型号啊

网友(点评):
那就不知道啦 是个双列圆柱滚子的

网友:
是不是圆柱滚子轴承啊

网友(2022-10-13):
SBNN650A剖分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固定端
SBNN650B剖分双列圆柱滚子轴承自由端
一般应用钢厂,单列剖分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