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8k不锈钢,哪位有具体的规格

楼主(2011-02-11):
8K---将不锈钢的表面研磨成像镜子似的光亮度。
超级8K---也有的称8K++等,光亮度胜于8K,折光率号称达99%以上。

~~~~~
一般都用的亚光的,有几个特殊零件希望是镜面的,一搜搜到8k这个专业名字,好奇,咨询一下。

网友:
呵呵,看到这个,俺职业病就犯了。
  8K,指的是不锈钢表面的抛光度,不锈钢表面的等级分有 No.1 2D 2B BA NO.4 NO.240  NO.320 NO.400 NO.7 8K以及拉丝表面;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无非就是 2B、8K与拉丝面。 不过大部分都是用2B板去加工而成,再适当收取一些加工费。 呵呵,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谢谢分享!通常什么样的不锈钢才能做到8k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厦门上厦不锈钢 ,那sus304 和 sus 430 都有2B.8k么?还有sus201.301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很有用,
谢谢,
还有想请教一下,厚一点的比如5mm,6mm,8mm,10mm,12mm这种不锈钢有2B的吗?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B:

呵呵,最近比较忙,好久没有上论坛了, 你说的那些规格的板材.是这样的,一般的2B板,都是3.0以下的 ,正常3.0以上的板材都是热轧板,都是工业板 NO.1表面! 但是也不排除没有2B表面的板材,只能说厚度3.0以上的板 大部分都是工业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嗯,有的 有得.不锈钢材料的表面和材质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使是铁的也能做出2B的表面,这跟材质没有特别的关系.主要是加工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激你,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真的在你这儿学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