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城的构建

楼主(2011-02-11):
希望有一间房子,大概住5个人吧,能长期停留空中(对流层)的某一固定地点。同时能源自给自足,及带小型飞行装置。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应该怎样实现。
http://hi.baidu.com/zhitao%5Fhello%5Fworld/blog/item/7100960889161d3fe924880a.html

楼主:
上面的链接是我的博客,我在想最接近的应该是大型飞艇了。

网友:
就是传说中的空中楼阁啊

网友:
微波飞机的特性可以实现空中长时间停留。
http://rcs.wuchang-edu.com/Resou ... 3/0030_ts001023.htm

楼主:
飞艇我的想法是用极轻而且有足够硬度的固体(我想到的是气凝胶)做成一个个多面体的框架,在里面注入氦气。将众多多面体组成飞艇的外形。

网友:
只能用飞艇,能源采用太阳能。安装水循环系统,同时也可以直接从大气中取水。要有完整的生命循环系统,以供极端条件下生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我想的差不多。将大量的水储存于飞艇的底部,保证飞艇的重心,提供生活用水的同时,可以在里面养殖适合的藻类。日间从中抽取氧气并进行压缩储存,及放出生活空间的二氧化碳;夜间将储存的氧气供给到生活空间。

楼主:
而该飞艇的飞行方式,我还没下想到。该飞艇我改一下要求,对流层改为平流层。飞艇的顶部为太阳能板,用于保正生活空间的日常用能源,飞艇保持于某一位置所使用的能源。

楼主:
但是我有时想,现在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是不是太低了,到不如用透镜聚光,来加热蒸汽机。

楼主:
要使氦飞艇不漏气,看来要用氢气包裹氦气了,但是这可能吗?我想不可能,只能用氢气,通过将空气冷凝得到水,然后电解不断补充氢气,将氢气用高度隔热防火的材料分开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