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平面精铣刀,请教

楼主(2011-02-11):
我是一个学徒,最近工厂接到一批活, 在310X305X30的铝毛胚表面上光一刀就可以了,铣出一个类似镜面的平面
我用的是南通的3轴加工中心,刀盘是成都千木的160CM 45度 配三高SEEX 铝用精铣刀片 转速2300 切深0.1 用的是乳化液
加工方向是从左到右连续走两刀
现在问题出来了,就是在接刀痕的反向时不时的出现类似于划痕的圆弧形痕迹,我怎么调试我摆脱不了,转数1500-3500 切深0.05-0.12都试过了,都不行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是不是毛坯固定的问题,

楼主:
机床的新买的,平口钳 由于老板不舍得花钱 没买大开口油压的,国产精密平口钳又找不到开口这么大的,就用了一个普通的400平口钳.但钳口的表面我都用这台机床精铣过的,高度也用水平仪打过的,这个平口钳的夹力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想摆脱很难,应该是切屑划的,换大刀盘,高压煤油配合压缩空气,避免已加工面落屑、刀具积屑及排屑方向。

网友:
时不时的出现类似于划痕的圆弧形痕迹,...
是刀具积屑所致。

网友:
如果不是铝削的问题,就是机床的主轴对Y轴的垂直度不对,因为你是在换向时候出现的,就是Y轴发生位移了,问题出在Y轴的垂直度上,首先排除不是因为切削的铝屑的问题。

网友:
走刀的时候始终是从一个方向试试,再有就是把刀片磨锋利一些,最好开槽。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乳化液,用煤油是不是也会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解决,但一直不行。应该和机床精度,刀具有关。如果平面度要求不高,可以走一0.05的斜面。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估计刀盘有问题,你刀对刀仪上打打各个刀尖的高度是否一样?最简单的就是刀盘先只上一片刀片切削看看,如果上述情况没有了,那肯定是刀盘的问题了。如果还是这样再找其他原因。一样一样的排除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的观点 洗不出镜面几乎都是和刀具有关系 刀盘上刀片不对称刀具正摆大 都影响光洁度 再就是你的主轴 轴向间隙应该小于0.0002

网友:
我公司在铣铝型材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 ,我 认为
1、可能钳口局部没有夹紧
2、同意楼上意见,铣床主轴问题及 铣刀积削瘤
3、刀片不一定要锋利

网友:
冷却液 最好用煤油, 刀上开一个退屑槽

网友:
路过,顶一下了。攒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