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压得太低,改变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1-02-11):
一零件加工方法,因为价格压得太低,改变加工工艺,求助

螺钉,非标的,4.3元,不锈钢,还要调质,图纸大家看看,5个厚处事六方,外圆是8加10道。数量一个月也就1000吧。
谢谢!

网友:
价格可以!!!!!!!!!!!!!!!!!!!!!!!!!!!!!!!!!

楼主:
一个月也就1000吧,

楼主:
是啊,现在是干一件陪一件啊,,不干也不行啊,老客户,,,,,帮帮忙啦,,

网友(点评):
你看能不能冷墩,如果每个月都有1000个的话冷墩不是问题,你还是赚得不少的呵呵.........

网友:
一、头部用锻压成形,其余用机加工。
二、头部用锻压成形,M5部也用锻压成形,车牙或滚牙。

网友(点评):
在北京的45号锻料就7.8一公斤,不锈钢到少也得这么多吧,你还得加工呢,成本好像底不了.......

网友(点评):
打工 爷,您可以网搜“不锈钢等高螺丝”,都是冷镦生产,基本上是无废料。

楼主:
不锈钢的,4cr13,还要调质,怎么做,锻压价格能保证吗,4.3元一件,

网友:
购买10的六方棒料,自动车

网友:
再不然就自己做个简易模把六方墩出来

网友:
四方的估计没人肯锻打,直接四角棒料车。这样好点吧,4元钱是难,不锈钢调质价格也不低啊。做过,我的价格比你的好多了

网友:
算下材料价格和调质费用,机加工估计是在1.5元以内的,四方不知道要求怎么样,黑皮的没关系的么。

网友:
老客户干什么不可以宰呢? 呵呵

网友:
找做螺钉的厂定做把

网友:
问题是你以前的加工工艺?别人怎么才能想出比你的更好的来

网友:
其实工艺上面改进的话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建议还是和老客户商量,把价格提高。至少也不能亏本。
如果工艺改进,头部冷镦是较好的工艺。可以减少加工工艺与原材料的消耗。

网友:
我是没有好像没有太好的方法
关注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文字表达能力太强,我到现在也不没看明白图纸的具体尺寸,这个东西我们也好像做过,不过不用调质的,直接用不锈钢车就行了,还是前几年做的,价格也应该是在五块左右,反正这个东西最多就是保本,想赚的话很难,何况现在材料涨价,人工涨价,还要调质,估计怎样做都要亏。

网友:
到河北找做螺钉的专业厂定做把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赔钱,也不可能挣到多少

网友:
只能一次做半年或者一年的量了,用自动车做.牙也不攻丝,改滚丝

网友:
现在不好混啊!!!!!!!!

网友:
这样的客户太刁难了啊,还是想办法公关,将价格提高。

楼主:
公关的话,比提高价格更难

网友:
数量太少了,不好操作。加工起来倒是没什么难度。

网友:
我看是有点困难,调质不要钱还差不多

楼主:
做机械加工难啊!没有自己的产品!现在又用工慌啊

网友:
精密铸造。。。。。。。。

楼主:
模具是个问题啊!

网友(2011-03-14):
是的,就是没有说的明白

楼主(2011-05-27):
跟客户沟通了,涨价是一点不可能,如果换个便宜点的材料,性能差不多的也许能降低点成本啊,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头部用六角不锈钢,尾部用刚好大的料,六角钢钻孔缩小0.2mm,然后烧红装尾部进去,调质后,夹于车床三爪,边打边夹,使其保证垂直度,之后车六角钢的端面,反过来车螺纹和六角钢另外一端面.
才1000个,叫客户去死吧.

网友:
同意6楼说的!调质工艺不太了解,不能把调质和锻压6方一次出来么?后面再车或滚牙!
我还是觉得找螺钉厂解决的好,那个可是专业做螺钉的。

网友:
冲六方可以行

网友:
买现成的回来改

网友:
楼主表述的不详细啊!

楼主:
恩,回头问问螺钉厂,不知道有没有1cr13的六角啊?

网友:
我感觉还是买六方料加工费用便宜点!!

网友:
量少,难搞。。。。。。

网友:
4块3还做不出来吗?不知道你都算了些什么费用在里面。材料加热处理一块5够了。

网友:
锻打两只一体
两头塞磨柱体
夹塞磨部位车丝胚割槽平头倒角一起下
滚丝
两螺丝中间切断
平头倒角
(如要求不高  塞磨柱体工序省略 )
搞定  哈哈

网友:
8楼的办法是个好主意,如有现成的单轴六角自动车,用六方棒料,一次加工完成,只是量少了点,最多三天就干完了。
用简易数控车加工,简单易行,数量也合适,几天干完再改干别的活也很容易。
如没以上两种设备,买设备资金又紧张,可以买二手设备C336六角车加工,调好床子几分钟一件。

网友:
请问是什么不锈钢, 303比较好车. 304或316就难做了

网友:
数量少,用自动车床比较合算.  如果量大,加工费有一块钱就不错了(不含热处理)  如果只有1000加工费要2块以上. 请问楼主是用机器做.

网友:
顶棒料把六方墩粗出来,其余用自动机床加工把

楼主:
现在加工工艺,单间加工,数控车粗加工,调制,精加工,切槽,套扣,没有搓丝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加工工艺,单间加工,数控车粗加工,调制,精加工,切槽,套扣,没有搓丝机啊

真有钱  这么简单的螺丝也上数车,难怪抱怨说价格低!

楼主:
那您给个加工工艺 ,,小弟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部用六角不锈钢,尾部用刚好大的料,六角钢钻孔缩小0.2mm,然后烧红装尾部进去,调质后,夹于车床三爪,边打边夹 ...

有的客户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楼主:
是啊,在找到别的户,就不给丫干了

网友:
路过,跟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锈钢,还要调质4.3元,含材料费吗?

楼主:
含啊,材料1cr13的,我就日

网友(2011-07-01):
不懂近来学习学习不懂近来学习学习

网友:
估计很难接受这个价格的

网友:
量太少了,这个价做确实够呛!~~~~~

网友:
价格谈不了 就谈谈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看到的资料,该厂在苏州。
不锈钢等高螺丝,仅供参考。

网友:
对,建议从专业厂家直接购买

楼主:
之前有个机会,就这个零件1cr13的材料,让我法蓝,这怎么做。,,不做了,,还能少赔点,

网友:
价格不是很好啊

网友:
冷镦——调质——车削(就螺纹槽和螺纹外径,考虑到材料的损失率可以螺纹外径镦小点,磨一下,车一下退位槽)——滚丝